求助:变频器元件

楼主(2006-03-29):
我现在有几种型号小贴片元件,一种元件上标有81A、一种标有91A,
另一种标有z2,请问这是稳压管吗?是多少伏稳压管?以及81A、91A能分别代替Y7、Y4吗?如果您有相关资料可以给我传一份吗?
Email:HFZLB168@163.COM
在此谢谢了!

网友A:
www.b2bqiji.cn/20001,这里有

网友B:
找李应发.

网友C:
81A是20V的稳压管,0.225W,91A是PNP 40V 1A 0.5W FT150MHZ,Y7是0.3W20V、Y4是0.3W 15V的稳压管,两者精度都是正负5%。Z2是稳压管,可以是3V、4.7V、5.1V的,与封装有关,变频器里常用SOT23的,是5.1V.

网友D(2008-11-16):
我这里有三个元件损坏不知参数,如何代替,,一个是D130贴片三极管,一个是D140贴片三极管,一个是18B贴片二极管哪位师傅知道麻烦告知,上述元件是LG变频器驱动部分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