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 5.0的项目如何升级到6.0中

楼主(2006-03-29):
此项目是用Wincc5.0 SP1版本制作的,现在想把它导入到6.0的版本里,请问哪位高手能指教一下。

网友A:
使用wincc附带的Project Migrator

楼主:
为什么导入的时候出现失败

楼主:
6.0的版本只支持5.0SP2版本或6.0版本制作的项目,我现在手中这个是5.0SP1版本制作的,请问这该如何移植到6.0

网友A:
首先根据wincc5.1的要求将你的项目移植到wincc5.1,然后根据6.0的要求移植到6.0平台。
如果早于V5.0 SP2的WinCC版本至今一直在使用,则项目必须首先移植到WinCC V5.0 SP2或WinCC V5.1状态。

请遵照各自的安装说明以及相应WinCC版本的移植要求进行操作。

安装WinCC V5.1

相应的升级信息包需要升级到WinCC V5.1:

将WinCC从V3.x升级到V4.02+SP3
订货号6AV6381-1AA04-0EX4

将WinCC从V4.x升级到V5.1
订货号6AV6381-1AA05-1AX4

将WinCC从V5.0升级到V5.1
订货号6AV6381-1AA05-1AX3

请遵照V5.1的版本注释以及V5.1及其早期版本的文档要求进行操作。V5.1的安装注意事项可使用下列链接进行调用。用于V5.1版本注释事项的章节“移植”中的安装注意事项将作为补充提供。

WinCC V5.1安装注意事项

在安装WinCC V5.1之后,打开WinCC中的项目,并至少将其激活一次。然后,按照章节“移植WinCC V5.0 Service Pack 2的项目”所述执行移植。

注意

在传送到WinCC V5.1之前,请检查项目是否使用了特殊字符。关于所允许的特殊字符的详细信息参见WinCC信息系统中主题“使用WinCC”>“使用项目”>“非法字符”下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