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CROMASTER440的3个继电器的输出设置

楼主(2006-03-29):
请教高手 MICROMASTER440的3个继电器的输出如何设置

网友A:
变频器参数中有专门用于设置继电器作用的参数。修改即可。

楼主:
我把说明书都看完了都没有看见变频器参数中有专门用于设置继电器作用的参数

网友A:
通过P0731[3]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