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中有关中间变量TEMP的用法

楼主(2006-03-29):
最近在FC模块里使用TEMP real变量,发现不能通用了,需要更换不同的变量名来使用,而在另外的程序里却可以使用一个TEMP变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09-06-23):
temp是在所在的单个FC里才通用!

网友B(2010-12-13):
我想你应该在输出上遇到的这个问题,有两点:一看看是不是TEMP编写错误或者是重复,二看看是不是做过运算输出的是实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