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80V的45KW电机直接用星型启动而不用软启动起?

楼主(2006-03-29):
请问380V的45KW电机直接用星型启动而不用软启动起,或其他方式启动行不行?谢谢!

网友A:
要看带什么负载了,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星三角启动启动力矩降低比较多。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要看带什么负载了

网友D:
还看变压器容量够不够大

网友E:
是的,主要看变压器容量够不够!

网友F:
如果线路容量够用,直接启动都没问题。但软起要平滑许多,对电网和机械部分都有好处。

网友G:
看你启动时对电网的影响大小了

网友H:
说的对,如果你的电网允许,250KW电机也能直接启动

网友I:
这个要根据你所在电网变压器容量是否允许,再一个,还要看你的带载情况,一般星三角启动,起动力矩较小。我处有七台37KW水泵电机全是真接启动,另有四台70KW消防水泵用的是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J:
楼上说得不错

网友K:
  建义使用电抗器

网友L:
1)变压器容量够不够大
2)电动机启动时变压器所带负荷情况
3)电动机用导线是否符合直接启动需要

网友M:
主要看变压器的容量够不够大,我施工时看到55KW都有直接启动的。

网友N:
我们这里的45KW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绝对没问题.只要你们的电网容许.

网友O:
异步电动机在满足下列条件时,允许采用全压启动,否则须采用降压启动。
   (1)电网容量足够大,电动机启动时确保不会引起大的电压波动,以免破坏其它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
    (2)启动时电动机端子的电压有一定的要求,即对经常启动的电动机电压应不低于额定电压的90%;对不经常启动的电动机电压应不低于85%。
    (3)电动机启动时,应能保证生产机械要求的启动转矩。
    (4)电动机所带动的机械应能经受全压启动时所产生的高速启动冲击。

网友P:
能否启动全看电源变压器容量,电机线质量材质,启动扭距,三条缺一不可。

网友Q:
用变频器

网友R:
但电机功率和变压器功率间应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网友S:
变压器容量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