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80V的45KW电机直接用星型启动而不用软启动起呢?

楼主(2006-03-29):
请问380V的45KW电机直接用星型启动而不用软启动起,或其他方式启动行不行?谢谢!!

网友A:
你想说的是:用星三角,还是用星型直接起动?
  不用软启动器,可以用星三角或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如果你的供电变压器容量足够大,可以选择直接起动

网友B:
45KW的功率不算小了,直接启动恐怕造成的冲击会比较大,严重的话引起事故就麻烦了。

网友A:
瑞琦:
  你说的不错,但是是相对而言

网友C:
我们曾经做过220KW直接启动但是当时的变压器的容量有800KW,45KW可以用星三角或自耦降压,看你的电机是否轻载还是重载,若是重载的话最好是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D(2006-05-06):
你的电机用途是啥.根据用途和变压器用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