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0KW的不是变频电机能工作的频率范围为多少?

楼主(2006-03-29):
我公司正在做一工程,由于甲方资金问题,我们只能选不是变频的电机进行变频请问30KW的不是变频电机能工作的频率范围为多少?

网友A:
30KW变频电机价格应该在2万以内,即使变频电机频率一般不超过100HZ 吧

楼主:
哎,买不买变频电机权不在我,我只能做让电机在允许范围内尽可能满足工艺要求,哎,郁闷

网友B:
最好在1:10范围内,如1500转至150转.我们调到100转效果不太好,电机热.

楼主:
是异步电机,德国造,我初步定30-70HZ,请问精度能达到多少?对变频器、电机有没有危害?

网友C:
普通电机10~60hz
低频下要外加制冷装置。

楼主:
工作在30-60就没问题吗,还请赐教。

网友C:
一般都可以.

网友D:
70HZ一般没问题.

网友E:
下面引用由rubyhe0907在 2006-3-30 8:58:00 发表的内容:
工作在30-60就没问题吗,还请赐教。
--------------------------------------------------------------------------------------------
这个范围还是比较理想的范围!在60Hz运行的话,电机轴承一定要好,如果是减速机电机的话,建议最好不要超过50Hz或超过名牌上规定的频率。(个人观点,有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指正,谢谢)

网友E:
下面引用由rubyhe0907在 2006-3-30 8:58:00 发表的内容:
工作在30-60就没问题吗,还请赐教。
-------------------------------------------------------------------------------------------
这个范围还是比较理想的范围!在60Hz运行的话,电机轴承一定要好,如果是减速机电机的话,建议最好不要超过50Hz或超过名牌上规定的频率。(个人观点,有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指正,谢谢)

网友F:
还得看你的负载性质和负载率来决定最低频率

网友G(2006-05-05):
如果工作在较低频率,应加一轴流风机,帮助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