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选型求助

楼主(2006-03-29):
用西门子6RA70驱动37KW的直流电机,三相进线为200VAC,直流电机的功率37KW,电流190A.
那我进线接触器该选多大电流的。空开选 多大的。进线电抗器可否用别品牌能否匹配。

网友A:
进线接触器电流I=0.816*190*1.2A 电压0.6/1KV
空开I=0.816*190*1.1A 电压0.6/1KV
进线电抗器没有品牌的明确规定,只要你的电感量和电压降(一般选1-4%)以及电流饱和度适当就可以了
另外你的直流电机是可逆的还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的选择6RA7078-6DS22
可逆的选择6RA7078-6DV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