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松下伺服编码器错误

楼主(2006-03-29):
我用松下A4系列伺服,线接好后显示正常,但一接通server on(29#端子)就出现编码器错误(ERR13),用JOG试运行也是同样的问题(一到server on,就出现ERR13),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哪位高手救救我,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编码器的接线有问题,检查接线。

网友B:
hehe 维修吧 里面有个部件损坏了
价格大概是300 块 如果是我们公司卖出去的

网友C:
还是按照说明书先检查一下线路吧!实在不行,再考虑维修!

网友B:
呵呵 本来就是坏了啊
浪涌电阻已经烧坏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