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440V与660V直流电机机械特性哪个好一些?

楼主(2006-03-29):
同一个使用环境,同一个负载,同一功率450KW的直流电机,对转速要求不高,请440V和660V两个电压的电机,哪个机械特性好一些?

注:调速设备为590系统

网友A:
电机的机械特性只是和电机制造有关,电机制造完成其机械特性就已经确定了,电气方面只能做调速处理.

网友B:
我是个菜鸟不过我觉得楼上这位仁兄说的不错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我的意思是450KW的直流电机,其额定电压有440V和660V,有人说440V的电机比660V的电机,机械特性要硬一些,不知有没有道理?

网友C(2006-05-25):
还要看励磁电路的!

网友D:
440和660的电机看看额定速度吧!速度一样的话,机械转矩应该一样的。但是要看应用特性。

网友E(2007-10-26):
机械特性由电机绕组的接线方式来决定,跟电压无关

网友F(2008-01-17):
这个电机的机械特性在电机制造完成后就已经确定了,440和660区别在于电枢电压的区别,也就是说机械特性曲线是一组平行线,它的理想空载转速不一样而已.两种电压下的机械特性是一样的.

网友G:
说实话,我也经常遇到440和660V的电机,也很想搞清楚。但我想电压高了,那电流就高了,说不清楚在特性上的差别

网友H:
  说白了 电压440V/660V的区别对电器方面而言只是运行参数有变化[励磁电压跟电流] 对机械方面而言都一样。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