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电机转速的公式是什么

楼主(2006-03-29):
算电机的转速的标准公式是什么

网友A:
n=60*f/p,N是转速,F是频率,P是极对数.

网友B:
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同步转速 n=60f/p
直流电机n=(U-IR)/CeΦ

网友C:
n=60×f/p,N是转速,F是频率,P是极对数.

网友D:
n=60*f/p,N是转速,

网友E:
 如果是IM,请考虑转差率S

网友E:
交流电动机不论三相异步电动机还是三相同步电动机,它们的转速N公式为:
N0=60F/P (同步电动机) N=N0(1-S)=60F/P(1-S) (异步电动机)
式中:F-频率;P-极对数;S-转差率

网友F(2008-12-13):
一般电机极对数是多少,P大有什么好处?

网友G:
常用的电机4极的多。转速是1425转/分钟,P大转速自然就会低,相同功率的情况下转矩会大些

网友H:
n=60×f/p,N是转速,F是频率,P是极对数------这是计算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同步转速公式,而带负载或空载的时候总会又一个转差率S,所以公式为n=60×f(1-S)/p,N是转速,F是频率,P是极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