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 G9 开关电源

楼主(2006-03-29):
富士G9-5.5KW变频器,开关电源不起振,换了C18、C19,也不可以,还有吱吱的响声,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开关电源负载还有短路现象!测量每个电容两脚间电阻。

网友B:
有短路,看电源周围电路的电容  二 三极管和驱动光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