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问题的解答

楼主(2006-03-29):
问题1: 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EM235)如何寻址? 回答: 模拟量输入和输出为一个字长,所以地址 必须从偶数字节开始, 精度为12位, 模拟量值为0-32000的数值。 格式: AIW[起始字节地址] AIW6 ; AQW[起始字节地址] AQW0 每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按模块的先后顺序地址为固定的,顺序向后排。 例: AIW0 AIW2 AIW4 AIW6每个模拟量输出模块占两个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出AQW0 (EM235只有一个模拟量输出), 第二个模块模拟量输出地址也应从AQW4开始寻址,依此类推。 (注: 每一模块的起始地址都可在step7 micro/win 中 Plc/Information里在线读到)。 问题2: 如何将传感器连接到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EM235)以及有哪些注意事项? 回答: 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不同的测量方法。开关的设置应用于整个模块,一个模块只能设置为一种测量范围。(注:开关设置只有在重新上电后才能生效) 输入阻抗与连接有关:电压测量时,输入是高阻抗为10 MOhm ;电流测量时,需要将Rx 和 x 短接,阻抗降到250 Ohm 。 注意: 为避免共模电压,须将M端与所有信号负端连接, 未连接传感器的通道要短接, 如下列各图。 下列各图是各种传感器连接到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示例
图1: 4线制-外供电-测量
图2: 2线制-测量 为了防止模拟量模块短路,可以串入传感器一个750 Ohm电阻 。它将串接在内部250 Ohm电阻上并保证电流在 32 m A以下。
图 3: 电压测量 注意: 如果你使用一个4-20mA 传感器, 测量值必须通过编程进行相应的转换. 输入转换: X=32000 *(AIWx – 6400) /(32000 – 6400) 输出转换: Y=计算值*(32000 – 6400)/32000 + 6400 问题3: 为什么使用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时接收到一个变动很大的不稳定的值? 回答: 1.你可能使用了一个自供电或隔离的传感器电源,两个电源没有彼此连接。这将会产生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 2.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 补救措施: 1.连接传感器输入的负端与模块上的公共M 端以补偿此种波动。 注意: 事前要确定,这是两个电源间的唯一连接。如果另外一个连接已经存在了,当再添加公共连接时可能会产生一个多余的补偿电流。 背景: •模拟量输入模块不是内部隔离的. •共模电压不能大于 12V. •对于60Hz 的共模干扰是40dB 2.使用模拟量输入滤波器: 在Micro/Win 中进入"View > System block> Tab: Analog Input Filters". •选择模拟量输入滤波. •选择 "Number of samples" 和 "Deadband". " Number of samples " 区域包含了由几个采样的平均值计算得出的值。用过去已有的N个采样值计算该值, N 即为" Number of samples "。 死区(Deadband)定义了允许偏离于平均值的最大值 问题4: 为什么使用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时接收到信号变化很慢? 回答: 因为你使用了滤波器,可以在View > System block> Tab: Analog Input Filters中降低滤波采样数,或取消模拟量滤波。 问题5: EM231 RTD(热电阻)模块接线 EM231 RTD模块的详细接线和DIP开关设置请参照《S7-200系统手册》中的附录A。 EM231 RTD模块常见问题 •模块上的SF红灯为何闪烁? SF红灯闪烁有两个原因:模块内部软件检测出外接热电阻断线,或者输入超出范围。由于上述检测是两个输入通道共用的,所以当只有一个通道外接热电阻时,SF灯必然闪烁。解决方法是将一个100 Ohm的电阻,按照与已用通道相同的接线方式连接到空的通道。 •什么是正向标定、负向标定? 正向标定值是3276.7度(华氏或摄氏),负向标定值是-3276.8度。如果检测到断线、输入超出范围时,相应通道的数值被自动设置为上述标定值。 •热电阻的技术参数不是很清楚,如何在DIP开关上设置类型? 应该尽量弄清除热电阻的参数。否则可以使用缺省设置。 注意 EM231 RTD模块占用的模拟量通道,在系统块中设置模拟量通道滤波时,应禁止滤波功能。 问题6:EM235是否能用于热电阻测温? EM235不是用于与热电阻连接测量温度的模块,勉强使用容易带来故障。强烈建议使用EM231 RTD模块。 问题7: EM231 TC(热电偶)模块常见问题 •EM231 TC(热电偶)模块是否支持B型热电偶? EM231 TC支持J、K、E、N、S、T和R型热电偶,不支持B型热电偶。 •EM231 TC是否需要补偿导线? EM231 TC可以设置为由模块实现冷端补偿,但仍然需要补偿导线进行热电偶的自由端补偿。 •EM231 TC模块SF灯为何闪烁? o如果选择了断线检测,则可能是断线。应当短接未使用的通道。 o输入超出范围

楼主:
大家看了后 顶一下哦

网友A:
Marshall:你能留下联系方法吗?我对PLC很感兴趣,希望能和你交流。联系我:QQ350380379

网友B:
写得挺好的。

网友C:
谢谢了,太好了

楼主:
我的联系是QQ43920134

网友D:
很好的,也很实用!

网友E:
我想要上位机数字给定方面的资料有吗?

网友F:
谢谢!非常好,有用,收藏起来!

网友G:
谢谢啦,我正需要呢。已经收藏了。谢谢哦,缘分呐!

网友H:
受益匪浅

网友I:
太有用了,谢谢

网友J:
真是非常感谢,我一直都在找这方面的资料,雪中送炭!!我的qq47855914,希望有问题可以向你请教!

网友K:
写得太好了!非常感谢您无私的帮助!我的qq号:185438256,希望以后常联系

楼主:
问题1: 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EM235)如何寻址? 回答: 模拟量输入和输出为一个字长,所以地址 必须从偶数字节开始, 精度为12位, 模拟量值为0-32000的数值。 格式: AIW[起始字节地址] AIW6 ; AQW[起始字节地址] AQW0 每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按模块的先后顺序地址为固定的,顺序向后排。 例: AIW0 AIW2 AIW4 AIW6每个模拟量输出模块占两个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出AQW0 (EM235只有一个模拟量输出), 第二个模块模拟量输出地址也应从AQW4开始寻址,依此类推。 (注: 每一模块的起始地址都可在step7 micro/win 中 Plc/Information里在线读到)。 问题2: 如何将传感器连接到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EM235)以及有哪些注意事项? 回答: 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不同的测量方法。开关的设置应用于整个模块,一个模块只能设置为一种测量范围。(注:开关设置只有在重新上电后才能生效) 输入阻抗与连接有关:电压测量时,输入是高阻抗为10 MOhm ;电流测量时,需要将Rx 和 x 短接,阻抗降到250 Ohm 。 注意: 为避免共模电压,须将M端与所有信号负端连接, 未连接传感器的通道要短接, 如下列各图。 下列各图是各种传感器连接到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示例
图1: 4线制-外供电-测量
图2: 2线制-测量 为了防止模拟量模块短路,可以串入传感器一个750 Ohm电阻 。它将串接在内部250 Ohm电阻上并保证电流在 32 m A以下。
图 3: 电压测量 注意: 如果你使用一个4-20mA 传感器, 测量值必须通过编程进行相应的转换. 输入转换: X=32000 *(AIWx – 6400) /(32000 – 6400) 输出转换: Y=计算值*(32000 – 6400)/32000 + 6400 问题3: 为什么使用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时接收到一个变动很大的不稳定的值? 回答: 1.你可能使用了一个自供电或隔离的传感器电源,两个电源没有彼此连接。这将会产生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 2.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 补救措施: 1.连接传感器输入的负端与模块上的公共M 端以补偿此种波动。 注意: 事前要确定,这是两个电源间的唯一连接。如果另外一个连接已经存在了,当再添加公共连接时可能会产生一个多余的补偿电流。 背景: •模拟量输入模块不是内部隔离的. •共模电压不能大于 12V. •对于60Hz 的共模干扰是40dB 2.使用模拟量输入滤波器: 在Micro/Win 中进入"View > System block> Tab: Analog Input Filters". •选择模拟量输入滤波. •选择 "Number of samples" 和 "Deadband". " Number of samples " 区域包含了由几个采样的平均值计算得出的值。用过去已有的N个采样值计算该值, N 即为" Number of samples "。 死区(Deadband)定义了允许偏离于平均值的最大值 问题4: 为什么使用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时接收到信号变化很慢? 回答: 因为你使用了滤波器,可以在View > System block> Tab: Analog Input Filters中降低滤波采样数,或取消模拟量滤波。 问题5: EM231 RTD(热电阻)模块接线 EM231 RTD模块的详细接线和DIP开关设置请参照《S7-200系统手册》中的附录A。 EM231 RTD模块常见问题 •模块上的SF红灯为何闪烁? SF红灯闪烁有两个原因:模块内部软件检测出外接热电阻断线,或者输入超出范围。由于上述检测是两个输入通道共用的,所以当只有一个通道外接热电阻时,SF灯必然闪烁。解决方法是将一个100 Ohm的电阻,按照与已用通道相同的接线方式连接到空的通道。 •什么是正向标定、负向标定? 正向标定值是3276.7度(华氏或摄氏),负向标定值是-3276.8度。如果检测到断线、输入超出范围时,相应通道的数值被自动设置为上述标定值。 •热电阻的技术参数不是很清楚,如何在DIP开关上设置类型? 应该尽量弄清除热电阻的参数。否则可以使用缺省设置。 注意 EM231 RTD模块占用的模拟量通道,在系统块中设置模拟量通道滤波时,应禁止滤波功能。 问题6:EM235是否能用于热电阻测温? EM235不是用于与热电阻连接测量温度的模块,勉强使用容易带来故障。强烈建议使用EM231 RTD模块。 问题7: EM231 TC(热电偶)模块常见问题 •EM231 TC(热电偶)模块是否支持B型热电偶? EM231 TC支持J、K、E、N、S、T和R型热电偶,不支持B型热电偶。 •EM231 TC是否需要补偿导线? EM231 TC可以设置为由模块实现冷端补偿,但仍然需要补偿导线进行热电偶的自由端补偿。 •EM231 TC模块SF灯为何闪烁? o如果选择了断线检测,则可能是断线。应当短接未使用的通道。 o输入超出范围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一直想问的一个S7-200模拟量的问题。就是精度是12位,数值怎么是0~32000啊?12位应该是4096(4000),15位才是32000啊。

网友A:
在程序里模拟量信号为什么还要经过I_DI——DI_R转换呢?AIW0处采集的模拟量信号是什么类型的数据?那么和上面的:图 3: 电压测量
  注意:
   如果你使用一个4-20mA 传感器, 测量值必须通过编程进行相应的转换.
  输入转换: X=32000 *(AIWx – 6400) /(32000 – 6400)
  输出转换: Y=计算值*(32000 – 6400)/32000 + 6400
这个例子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L:
PLC上的模拟量信号的处理一直比较麻烦,建议PLC厂家多向DCS厂家学习,增加一些通用的模拟量处理功能块就好了

楼主:
引用: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一直想问的一个S7-200模拟量的问题。就是精度是12位,数值怎么是0~32000啊?12位应该是4096(4000),15位才是32000啊。
----------------------------------------------------------
----------------------------------------------------------
解答:
     此处的12位精度指的是模拟量转换的分辨率,该分辨率指的是A/D模拟量转换芯片的转换精度,即用多少位的数值来表示模拟量。
     S7-200模拟量模块的转换分辨率是12位,能够反映模拟量变化的最小单位是满量程的1/4096。

楼主:
引用:
新手初学入门:
在程序里模拟量信号为什么还要经过I_DI——DI_R转换呢?AIW0处采集的模拟量信号是什么类型的数据?那么和上面的:
注意:
   如果你使用一个4-20mA 传感器, 测量值必须通过编程进行相应的转换.
  输入转换: X=32000 *(AIWx – 6400) /(32000 – 6400)
  输出转换: Y=计算值*(32000 – 6400)/32000 + 6400
这个例子有什么区别呢?
----------------------------------------------------------------------------------------------------------------------
回答:
1、AIW0处采集的数据类型是个1个字长(16位)的有符号整数
   若输入信号为双极性(有正负之分):
      量程为:-32000---32000
   若输入信号为单极性:
      量程为:0----32000
2、一般S7-200模拟量模块(如EM231)都有一个DIP的配置开关可选择模拟量的输入范围,基本为0至10V、0-5V、0-20mA(单极性)。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PLC来说0mA是最小值,即实际测量值的0,而对于4-20mA的传感器来说,4mA对应的是实际测量值的0,20mA是最大值;
举例子:
一个4-20mA的传感器,满量程为16N
如果某时刻传感器输入为5mA,则实际重量为1N
假如不经过量程转换,PLC认为实际重量为
20*5/16=6.25N 相差很大,所以必须进行量程转换。

3、至于 I_DI——DI_R转换,则是根据你实际需要的数据处理精度来确定的。

网友A:
谢谢Marshall的指点。

网友M:
对于工程量转换的指令可以在西门子的网站上下载一个Scaling的模拟量与实际工程量的比例换算的功能块,下载完后添加到编程软件的指令库里面,在指令库里直接拖出功能块,很方便,不用再去进行什么数学运行了!不过在WIN32/Micro 4.0软件里面要事先装指令库的TOOL工具哦!

网友N:
很好!怎么也得顶一下。

网友O:
真是非常感谢,我一直都在找这方面的资料,雪中送炭!!

网友P:
晕,用欧姆龙的CP1H都不用外加模拟量模块!~自带有4路模拟量输入输出

网友Q:
231输入电压有0-5v和0-10V,怎么切换

网友Q:
已经会了,西门子网站上有,发个菜帖,不好意思

网友R:
哪位高手能否提供要S7-200的模拟量输入的PID控制程序,如4-20ma输入对应0-10BAR的压力,输出4-20ma去控制变频器,要求恒定在5BAR。谢谢!

网友S:
两线变送器怎么接?

网友R:
变送器的1脚接+24V,2脚接模拟量的模块+输入端,-输入端接电源的0V。注意要用屛蔽线。

网友T(2006-04-28):
(测量值-6552)/131=实际温度值
这里"/131"是什么意思?

网友U:
S7-200最多支持几个PID回路,是八个吗?

网友V:
好啊?
有兴趣加到我的群里,全是PLC的,我建的群是22221295

网友W:
我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太好了,谢谢各位了,我的QQ是25281921

网友W:
哪位高手告诉我模拟量怎样区分是变送器输入还是传感器出入啊,我一直分不清楚,谢谢了。我用了压力表,质量体积流量计和气表

网友X:
[b]mashall  你真棒  简直就是我偶像[/b][/b]

网友Y:
各位前辈,西门子S7-300和电脑是如何通讯的,编程电缆是什么样子的,可不可以直接用串口电缆连起来?

网友Z(2006-06-01):
写的太实用了

网友AA:
楼主有没有现成PLC控制气体分装的设备???
使用PLC控制气体的分装。控制三个输入(使用电磁阀门),五个输出(使用电磁阀门)。对输入输出的压力,温度,重量(由地磅输出重量)等数据输出。与电脑连接。可在电脑上控制输入量。和每个输出量。在电脑上可以随时看到输入输出的情况。
帮帮忙!!!
MSN:chenxuming521@hotmail.com

网友AB:
谢谢大家。以后我会经常来向大家学习

网友AC(2006-07-02):
很好,顶一下

网友AD:
说的很不错,我一直想学。

网友AE:
呵呵!可以手徒弟吗?

网友AF:
我已经看过了我想问一 个问题就是S7-200这个是这个产品的型号那么你可以告诉我它的序号的格式怎么写啊

网友AG:
用PLC做一个任意斜率的输出电压或电流曲线怎么实现啊,求助。
用PLC做一个任意斜率的输出电压或电流曲线怎么实现啊,求助。

网友AH:
这个对于现在模拟量测量很有帮助。但是仅是S7-200的,QUANTUM系列的模拟量测量误差很大怎么办?谢谢各位帮忙,急用!

网友AI:
   我用的是S7-200CPU224XP,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模拟量输入口的数据值转换为摄氏温度。有何公式?模拟量输入采用温度变送器输入,变送量为1V--5V,温度传感器采用PT100,我拟定模拟量输入数据值为6400--16000不知是否正确?请给予帮助!  谢谢

网友AJ:
我下需要,多谢!

网友AK:
下面引用由工控小混混在 2006-4-4 19:44:00 发表的内容:
  对于工程量转换的指令可以在西门子的网站上下载一个的模拟量与实际工程量的比例换算的功能块,下载…
--------------------------------------------------------------------------------------------
Scaling的模拟量怎样添加到编程软件WIN32/Micro 4.0,的指令库里面,能不能添加到编程软件step7里面,请明白得朋友仔细的讲讲。

网友AL(2006-08-02):
好啊,顶一下

网友AM:
email: huoasd333@tom.com
qq: 377692993

网友AN:
请问有两个传感器器串联,能否改为并联?

网友AO(2006-09-05):
顶,看后立刻解决问题

网友AP(2006-11-14):
谢谢!!  受益匪浅!  顶一下.

网友AQ:
我是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员郑方远我们是生产电量变送器传感器的,其中包括:电流,电压,功率,频率,漏电流,功率因数变送器,及电流电压传感器等产品,便于对电参数进行监测,采集,转换,输出DC4-20MA ,DC0-5V等标准信号,在开关柜,变频调速柜,电力,冶金,矿产,传动,机械,电力机车,UPS,智能楼宇,机房监控,水处理等方面有较大的应用空间,且体积小,便于安装等优点。如果您有需要请与我联系,如果您需要样本请发邮件或至电于我
联系:郑方远            联系电话:010-89494925
邮箱:zfy125125@sina.com    QQ;398633610
谢谢

网友AQ:
我是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员郑方远我们是生产电量变送器传感器的,其中包括:电流,电压,功率,频率,漏电流,功率因数变送器,及电流电压传感器等产品,便于对电参数进行监测,采集,转换,输出DC4-20MA ,DC0-5V等标准信号,在开关柜,变频调速柜,电力,冶金,矿产,传动,机械,电力机车,UPS,智能楼宇,机房监控,水处理等方面有较大的应用空间,且体积小,便于安装等优点。如果您有需要请与我联系,如果您需要样本请发邮件或至电于我
联系:郑方远            联系电话:010-89494925
邮箱:zfy125125@sina.com    QQ;398633610

网友AR:
很好,有些图可以借用。是cad的就好了。

网友AS(2006-12-19):
TO:006
是8个

网友AT:
谢谢啦,我正需要呢。已经收藏了。谢谢哦!

网友AU:
辛苦了,非常感谢

网友AV:
真的很好,太有用了!谢谢。

网友AW(2007-01-18):
  用一编码器作为给定源(液压阀角度给定),通过模拟量模块将给定的脉冲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控制一伺服系统,通过伺服电机进行定位,另一编码器装于伺服电机上,作为反馈源,用于检测电机所带液压阀的开闭角度并进行定位,且当给定编码器回零以后,液压阀也回零点。配置为:S7-200 CPU-226、模拟量输出模块为:EM232 请问如何可实现。谢谢!

网友AX:
我插一句,如可能的话,200的模块的负端,最好能和外部电源负端相连接.实在不行(指有干扰)再连接24-,再不行再接地.还不行,更改外部硬件.还不行,我不管了....

网友AY:
我一直都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AZ(2007-06-19):
to 温国强:
你用的是什么伺服啊,一般来说伺服可以直接接收脉冲信号而无需再经PLC转为模拟量输出;另外,伺服马达尾部已经安装了编码器,为什么还要再装一个?

网友BA(2008-04-25):
很好的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B(2008-09-21):
不错不错,很有收获.

网友BC:
喜欢你的老师作风.

网友BD(2009-02-09):
非常难得的平台啊,好的啦

网友BE(2009-05-18):
.工程量转换的指令可以在西门子的网站上下载一个Scaling的模拟量与实际工程量的比例换算的功能块,请高手详细讲述一下

网友BF:
学习了狠狠的顶吧!多交流呀

网友BG(2009-11-03):
我怎么没有找到这个下载功能块 有谁能发份hanxianjun2@163.com

网友BH:
楼主说的真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