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返回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6-03-29):
我现在在搞一个gprs遥控系统,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返回的日期出现乱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gprs支持透明传输,您可以采用透明传输方式进行测试。

网友B:
个人认为透明传输仅适合规模很小,对双向通讯的可靠性要求较低的,对历史数据不座高的要求(丢失部分数据不影响大局)的应用。如果数据采集点多(电力的项目一个城市几万个gprs站点),数据流量大,则采用专门的协议,深圳具有存储转发功能的模块会比较好。我们自己的G-RTU就是按这个思路设计的。有开关量模拟量IO、存储转发,加密协议等等。服务器端有专门的G-COMM+采集服务器,管理IP地址,对负载进行均衡。当几万个点报警或报数时,服务器端是瓶颈。可能崩溃的。要慎重处理。

楼主:
请问dt5623是什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