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INTOUCH和AB PLC连接

楼主(2006-03-29):
请问一下用INTOUCH8.0连接AB的PLC如何实现?我好象知道AB提供的I/O SERVER可以实现,但具体怎么做不清楚,哪为高手能给详细讲一下,如何配置和需要配置哪些地方,谢谢了!!
或者能告诉我一些其他的方式也行!!!

网友A:
简单 你只要用INTOUCH 自带的I/O SERVER 就可以配置了
有专门为AB PLC提供的 I/O SERVER 买INTOUCH 的时候应该带的

楼主:
to glassingman:
我这有WONDERWARE 提供的I/O SERVER,但不知道怎么配置,你能讲一下如何配置吗?或给点相关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B:
有 WONDERWARE 提供的I/O SERVER软件还需要AB的RSLinx软件吗?我用的是AB SLC500 带以太网接口的。组成以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