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富士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06-03-29):
FRENIC 5000G11 FRN2.2G11S-4CX 变频器参数E09设为19,H30设为3. 请问如何才能恢复设置?

网友A:
如何才能恢复设置? H03设为1就恢复出厂值了....如果锁就先解释锁具体哪个参数我忘了.....

楼主:
上面那位大哥,非常感谢你的支持,问题是现在任何一个参数都无法更改了,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