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连动调速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6-03-29):
1 在大型自动化流水线上,需要连动调速时是靠比例板实现的,请问比例板是怎样控制各个变频器的,比例板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2 除了用比例板进行连动调速外,还有没有其它方法?
3 变频器节能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A:
用RS485通讯控制,如果速度一致的话.设定一台主机,其他子机随主机控制,许多机器都有此功能,比如康沃变频器

网友B:
用电位器的中心电压给其他电位器的高端,然后调接变频器里的输出比例这参数就可以连动调速了

网友C:
我的理解简单的说:用一台大的变频器拖动数台小电机速度相同。不知理解正确与否?

网友D:
用电位器的中心电压给其他电位器的高端,然后调接变频器里的输出比例这参数就可以连动调速了
以上的理解对了大部分,正常使用会由于驱动电流不够造成速度不稳定

网友E:
lixianglei的提法在皮革行业应用过,但连动数量有一定限制.

网友F(2008-07-26):
你好,可以和你探讨一下变频器连动调速的问题吗?

网友G(2009-05-15):
比例板我认为就是将某个物理量转化为一定的电信号的PCB,通过改变该物理量来实现控制。

网友H:
连动板就是一块直流运算放大器

网友I:
最具性价比高品质-广州三晶SAJ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J:
常用主从控制,一台定义主,其余为从。主常用速度控制,从采用转矩控制。从的控制源取自主的转矩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