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富士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06-03-29):
FRENIC 5000G11 FRN2.2G11S-4CX 变频器参数E09设为19,H30设为3. 请问如何才能恢复设置?

楼主:
没有那么简单,现在变频器的任何参数都不允许修改。如果有什么好

的解决方案请再次指教!谢过!

网友A:
    去掉运行端子的连接,再把H3改为1.如果还是改不了就是参数有软件锁了,具体是哪个参数忘啦.....

网友B:
先把f00的值由1改为0,改动时同时按住STOP加下箭头,之后再按FUNC键. 然后把H03的值由0改为1,改动时同时按住STOP加上箭头,之后再按FUNC键即可

网友C:
目前我所知道的,在此设置下只能用通讯方式才能修改参数,比如通过电脑用富士G11的loader软件。

网友D:
X9-CM短接

网友C:
我试过,X9-CM短接也不行

网友D:
不可能,除非硬件故障。

网友C:
硬件没故障,“E09设为19,H30设为3”,我昨天刚试完,用的是一台好的机器,后来用的loader软件才改回来的。
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试一试

网友D:
试验的确如此,但还是有内部码可解此保护,不用软件。

网友C:
有谁知道内部码?给我发个消息吧。

网友D:
为了避免出现此状况,可提前定义一个X端子=24,闭合时通讯有效,断开时通讯无效。
至于内部码还是保密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