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的怪事

楼主(2006-03-29):
今天我们厂里一台电机,是高压绕线式电机,我们用的是转子串水阻启动,刚启动时,水阻极板动了,电机也转了,马上电机停止,极板继续下行,过了一会儿,电机又开始动了,然后启动完成。其他也还是比较正常!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电机启动电流正常吗?多少伏的?

楼主:
我今天只是去看了一下,电流在启动的两头还是比较正常的,但中间停止了的时候没有看到电流表!一次电压6000V,转子电压551v

网友B:
水箱内的电解液是否均匀?有分层现象吗?是否是刚换过电解液?

网友C:
问题不好办

楼主:
不是刚换的电解液,但启动的时候又能转动的!我想是不是控制线有问题,让真空接触器在那个时候跳了,过了一会儿又吸合了!又能正常启动了!

网友D:
是不是在设计电阻启动时,有的参数设计的不好呢,需结合设计启动的电流和时间原则检查一下。

网友E:
很奇怪的问题,期待着答案!

网友F:
应该是控制电路问题.

网友G:
分析一下,有果必有因

网友H:
应该着重检查控制回路,真空接触器跳而没有人工操作又复起本身就是2次故障。另外检查水阻和过流保护电路和真空接触器在起动瞬间是否有工作电压降。

楼主:
我去详细查查看呢?

网友I:
让真空接触器在那个时候跳了???我们以前也有这毛病,真空接触器启动的问题,一次交流启动线圈并个电阻,二次启动线圈并个电容,具体采用多大的,请在购买时咨询!

网友J(2006-06-06):
可能是控制电源电压不稳.线圈欠压保持不住.建议用带自保持机构接触器.

网友K:
一般情况是控制回路问题,检查一线电阻柜故障输出、启动结束信号继电器。

网友L:
应该是线圈保持不住的原因,问一下你用的真空接触器线圈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如果是直流的,可能是线圈端子处的并联电容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