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06-03-29):
F1  :="DATA3".SPW 水输入值
OBER:=2.500000e+001
KP  :=2.500000e-002
KT  :=2.000000e+002
PLUSE:="M-10P"
MF   :="M-10MF"
TM   :="DATA3".TM10

我请教一下上面那段程序中,
OBER,KP,KT,PLUSE,MF,TM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十分感谢

楼主:
对不起,上面的程序不全,等我整理好了在发上去

网友A:
这只不过是功能块的参数,名字是别人起的,爱起什么都有可能。把功能块的程序贴上来吧

网友B:
OBER为偏差;KP为比例;KT为积分;PLUSE为输出开关亮;

楼主:
怎么上传程序呀

楼主:
这是那段PID调节功能块,哪位朋友能帮我解释一下吗?谢谢

 L     #SET
      L     1.000000e+002
      /R
      T     "DATA3".D500
      L     #F1
      L     0.000000e+000
      >R
      JC    M001
      L     0.000000e+000
      T     "DATA3".SET
M001: L     #F1
      T     "DATA3".SET
      L     #SET
      -R
      ABS
      T     "DATA3".D508
      L     "DATA3".D500
      >R
      JNB   M002
      L     "DATA3".SET
      L     #F2
      -R
      ABS
      T     "DATA3".DF
      L     "DATA3".D508
      L     #KP
      *R
      L     "DATA3".DF
      <R
      JC    M002
      S     #PLUSE
M002: L     "DATA3".SET
      T     #F2
      L     "DATA3".D508
      L     #OBER
      /R
      L     #KT
      *R
      T     "DATA3".F1
      L     3.800000e+001
      >=R
      JC    M003
      L     "DATA3".F1
      L     2.000000e+000
      <=R
      JC    M004
      L     "DATA3".F1
      RND
      T     "DATA3".D520
      L     DB10.DBW  522
      ITB
      L     W#16#FFF
      AW
      T     #TM
      JU    M005
M003: L     W#16#38
      T     #TM
      JU    M005
M004: L     W#16#2
      T     #TM
M005: NOP   0
      L     #SET
      L     "DATA3".SET
      >R
      JNB   M006
      S     #MF
      JU    M007
M006: R     #MF
M007: NOP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