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30可编程控制步进或者伺服

楼主(2006-03-29):
请问,我现在想利用一台FX2的plc想用它来控制步进电机,plsy指令好像没有指出方向,是不是还要通过中间设备来实现?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意见? 另外,细分后,脉冲数是否变化了?例如,我要正向走5000个脉冲数据存储在D0里面,我细分为4,那么它就会走20000个脉冲吗? 多多指教,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正向走5000个脉冲数据存储在D0里面,我细分为4,那么它应该就会走1250个脉冲

楼主:
三菱FX2可编程控制器控制步进电机是不是用plsy指令,它没有指明方向。

是不是也像永宏的可编程控制器一样用可编程直接发脉冲给控制器呢?

网友B(2009-08-10):
你可以用Y0或Y1来控制输出脉冲个数及频率;用其他输出点来控制方向,那只是开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