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6-03-29):
为什么在输出继电器之前先串联一个的话就可以让这个时间继电器不停的往复运动啊?

网友A:
请你将问题说的更加清楚些,这样大家就可以帮你解答疑惑了,我等着你的补充说明.

网友B:
输入信号控制的啊

楼主:
谢谢,本人不会用汇图软件,我是说在输出TIM1之前,先串联TIM1,这样TIM1就会记时到了之后又从新记时啊,一直不停的!

网友C:
TO:王付水 你说的是下面的情况吧,
如梯形图所示:在开始扫描程序时,由于TIM1线圈为失电状态,位装置TIM1的常闭接点导通,定时器TIM1开始计时,当计时时间到达后,TIM1的常闭接点断开,TIM1线圈失电。下次扫描时,由于TIM1线圈失电,TIM1的常闭接点已经闭合,所以定时器TIM1又开始重新计时。PLC一直重复上述过程

网友D:
楼上,你这样做不对吧?如果没有对TIM0001执行复位指令,它怎么会重新计时呢?

楼主:
谢谢lesing.du:,就是这种现象啊?但总难以想通啊,是因为产生了脉冲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