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机械手的控制程序

楼主(2006-03-29):
那为大哥做过工业机械手的c程序

网友A:
你用什么控制器?

网友B:
我做过注塑机专用机械手,小型气动,中型变频器横走式,大中型交流伺服驱动,控制系统有PCB的,有PLC的。你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进一步讨论。
ljs1384@yahoo.com.cn

楼主:
打算用GT-400-SG-ISA运动控制器控制步进电机
用c语言编程
但是程序是个难题呀
麻烦指点一二

网友B:
你可以用C将固高指令根据功能模块划分包装出来,在C++中生成一个类,供上层调用而不必一大串的函数放在一起。这样编程会相对简单一些。
建议你采用GT-400-SG-PCI,现在ISA插槽越来越少用了,PC里面基本没有了。
固高有技术支持的,你找他们。

网友C(2008-09-09):
                          机械手程序在PLC里写如么

网友D:
我们做过工业机械手的c程序,带示教功能。需要请联系:lwzm88@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