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c控制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6-03-29):
我要用c编写工业机械手的控制程序
那位大哥先推荐几本有关的学习c控制编程的好书
小弟在此谢了

网友A:
你大概找不到适合你的书,能找到的,就是C语言的书。至于控制,只有自己弄明白要如何控制,控制对象与C的接口。

网友B:
做3D效果还是要VB做好。
c的学习还是要学好基础如c++
××要的还是要明白控制原理和工艺。

网友C:
还是熟悉接口电路以及驱动程序,至于里面的逻辑只能自己捉摸了

楼主:
你大概找不到适合你的书,能找到的,就是C语言的书。至于控制,只有自己弄明白要如何控制,控制对象与C的接口。
说的很对呀
你也有同感呀
那推荐几本吗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