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有没有1.44的软驱转USB的接口啊!

楼主(2006-03-29):
我司有好多台用软驱输入程序的机器,近来软驱老出毛病,我想用有带有8M或还要小的外置可擦写存储芯片的,用USB接口做成的小外置装置,来模拟软驱可以吗!谢谢高手们回帖啊!

网友A:
估计不会有,想想能有什么市场呀,

楼主(2006-05-18):
没办法,我司只好从原厂家买软驱了,一只五百多,要命,厂家还说和电脑上用的软驱不一样,我有点不明白,工控机上的软驱和电脑上用的不一样吗!晕

网友B:
是USB接口的软驱吗?如果是只要100就能买到,

楼主:
不是了,就是和电脑上的软驱一样的样子的那种的了

网友C:
仿软驱接口的U盘驱动器
对主板而言,就像是传统的软盘驱动器,插在主板的34针软驱FDC接口上,
当成软驱使用,与操作3.5英寸1.44MB软盘类似,应用程序软件通常无需修改。
对用户而言,实际上是使用U盘而非软盘,U盘与软盘相比,易于携带,
体积更小,寿命更长(约10万次),更可靠(不怕磁、不霉变、抗振)。
Floppy Disk Drive (FDD) => USB Disk Drive (UDD)
技术特点:
1、 符合普通3.5英寸1.44MB软驱的规范,连线与普通软驱相同,使用上也相同
2、 使用单5V电源,对外为34针软驱接口,可用标准软驱排线连到主板的FDC口
3、 支持PC机、工控机、嵌入式系统以及单片机通过FDC控制芯片按软盘方式操作
4、 理论上支持软驱可以支持的各种操作系统和BIOS,软件通常无需任何修改
5、 目前版本的U盘驱动器只支持最常用的512字节的扇区大小
6、 支持U盘引导操作系统(模仿软盘启动功能,须在CMOS中允许软盘启动)
7、 U盘容量不限,但受软驱规范的影响,在不修改软件时只能使用前1.44MB
8、 受软驱规范的影响,U盘读写速度也与软盘类似,速度相差不超过10%
9、 U盘驱动器与普通软驱一样,不支持带电插拔,但是U盘本身可以带电插拔
10、支持U盘本身的写保护,与普通软盘的写保护功能作用相同
11、支持A盘和B盘,系统中可挂接多个U盘驱动器和普通软驱以及两者混合使用
12、支持与普通软盘类似的1.44MB格式化,另可提供WINDOWS下的专用格式化工具
应用:
用于直接替换计算机、工控机、嵌入式系统、工业设备中的普通软驱
手机13931907735

网友D(2007-05-19):
提供软驱接口转USB接口
联系电话:0574-86269391
联系传真:0574-86373245
联系人:张生

网友E:
买一个移动软驱 一切OK!

网友(2007-11-09):
软驱读盘错误,做成的产品变成废品!
软盘损坏,文件急需时只好再去重做!
软盘弱不禁风,一不小心就会损坏。
怕潮,怕震,怕磁,
再加上市面上的软驱现在基本都已经停产,
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所谓新的软驱只不过是翻新产品。
就更造成了软盘损坏。
损坏的软盘再来折磨着本身就是翻新的软驱
........................
如此恶性循环
什么时候是个头?
难道就因为一个软驱把几十几百万的设备换掉?
不用!
我们肯定的回答。
中国电脑绣花网,真正为使用软驱设备企业着想的中国电脑绣花行业综合性门户网站一直都在以用户满意为目标而努力。经过一年研发,数百次试验,全球工控企业众望所归的软驱转USB接口终于在2007年5月顺利诞生,与市面上95%的正规厂家产U盘兼容,和传统软驱安装一样简单。
国内使用量的增加,再加上2007年10月16日,我们的产品顺利通过义乌渠道进入美国市场,截至2007年10月31日,我们我们的产品已经成功应用于18016台相关设备,2227台国外品牌工控设备,使旧设备也能更好发挥它的余热。
软驱替代产品--软驱转usb接口和传统软驱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安装和传统软驱一样简单,使用操作和以前操作软盘一样
不同之处:读取速度快,读取数据稳定,U盘保存方便,数据安全
一次替换,终身使用,寿命是传统软驱10倍
具体请输入网址http://www.xiuhua.org/查看,或者联系中国电脑绣花网总机0377-60900669

网友:
http://www.xiuhua.org/仿真软驱/

网友F(2010-09-11):
有的您的是什么机器?您可以联系陈生:13710780896 QQ:543014646 软驱设备改U盘读碟的

网友G(2011-09-03):
专业改装各种机器软驱,联系电话:13502859008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