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继电器选用

楼主(2006-03-29):
小弟听老师傅说过选用热继电器时,应使电机的额定电流在热继电器电流调节范围的2/3处为宜.不知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是正确的,本来一般按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1.25倍选用就好了,但考虑到很多热继电器的质量问题,选一个大一点好一点,但又不能大很了,2/3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应该是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C:
我也是这样选的

网友D:
只要使电机的额定电流在你选择的热继电器电流调节范围内即可,它不同于电流表,选在2/3处为了获得较高的精确度。个人意见。

网友E:
根据负载类型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