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川616G5问题

楼主(2006-03-29):
     安川616G5-75KW风扇吱吱响,应该是风扇坏了,考虑到这台机器停机长时间会影响生产问题,直接的办法是现场快速更换风扇,苦于不知道该机器的风扇型号/电压/尺寸等问题....所以请教大家,有该知道该型号风扇或者有该风扇的吗?

网友A:
拆下来看看就知道了,风扇吗,电压功率安装尺寸一样了就可以了.谁也没那么好的记性.自己解决问题才会提高水平,自己能办到的就不不该偷懒的.尤其是干这一行.

网友B:
电压为200-220V,尺寸为12CM*12CM。

楼主:
     拆下来我知道呀,关键生产设备不能长时间停机呢.....  120*120的,有几个呀....是方的吗??

网友C:
是12*12CM,交流220V的风扇,75KW的是三个
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D:
你可以拆下来的,这是最好的方法,短时间不影响变频器工作的

网友E:
我没记错的话,里边还有一个二十四伏的,如果是它坏了 的话,好象只能停机换了!

楼主:
    谢谢大家,是三个12*12CM(220V)已经换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