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 如何选择归档报警的打印时间

楼主(2006-03-29):
在报表布局里新建了报警报表布局,在动态部分里添加了报警记录运行系统里的归档报表,可是在不能选择打印时间啊,每次打印都会打印所有归档报警信息,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你不是需要连接报警记录到报表吗?连接的时候有时基,变量,时间范围吗?然后在时间范围的属性中设置你需要打印的时间范围.
还有在打印布局下也要设置能够弹出打印对话框属性.(我记得有三中对话框可以选择)

楼主:
不行啊,在做变量报表的时候有时基和时间范围,但报警记录运行系统只有时基的选择,而且在弹出的打印机对话框里只有打印机的选择,没有打印时间选择!!

网友A:
变量记录是一定有时间选择的,报警记录的话回头我试一下,

网友B:
先建立两个文本格式的内部变量,在组态打印报表时,选择用变量控制,把打印的时间上限和时间下限分别连接到这两个变量。在画面中组态两个文本输入框,分别连接到这两个变量。在每次要打印前,在文本框中输入你要打印的时间范围,在按打印预览打印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仪表数据报表都是用变量做的,可是报警报表只有在过滤条件中才可以选择时间,我试了将时间改成变量,可是不管用,打印的还是全部归档报警,请问楼上如何在报警打印中连接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