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工经验

楼主(2006-03-29):
大家介绍一下维修经验吧?比如处理实际故障时的思路?根据故障状况确定故障点?以及处理故障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介绍一下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印象深刻的故障.我先说一个,龙门式起重机在大车行走时偶尔跳漏电开关,我先用摇表摇控制回路及电机,结果没问题,再检查主电缆及滑环,结果也没问题.最后检查出电动葫芦的滑线有破损的地方,大车行走的晃动使破损的地方碰到钢丝绳接地.这个故障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却很难差出.对我处理问题的思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网友A:
线路故障,如果没有很明显的打火、烧伤现象确实很难查,这里有对设备的熟悉程度和经验的问题,只有加强维护检查了。如果碰到很长一段的照明线路有接地故障,真是头痛,只能分段查找了,好象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B:
支持!...以前找电缆断处.用便宜的感应电笔.笔批头用扁铜做个感应环.套在电缆上.查断处.也挺准确的...用场效应管自装个也可..

网友C:
不是有电缆探伤仪吗?

网友B:
下面引用由fuzhongxun在 2006-3-30 13:02:00 发表的内容:
  不是有电缆探伤仪吗?

--------------------------------------------------------------------------------------------
是呵.朋友.自制的小动动.也方便.易于携带.就地处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