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电源供电是采用什么方式的

楼主(2006-03-30):
起重机维修电工们,大家来谈谈起重机电源供电是采用什么方式的?我们的是门式起重机,在户外,采用电缆卷筒,它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电缆容易盘乱,打结,而且在电缆落地时,容易滑到轨道边,压断电缆。各位同行,有什么好的方法,交流一下啊。       QQ:434577925

网友A:
老式的龙门吊都是电缆配重形式的,卷筒轴承一定好好,保证卷筒自身的转动灵活,配重上下也要顺畅,龙门吊行走的范围内要在地上铺设电缆槽,特别注意要加电缆导向滑轮.电缆质量也很重要,我经常遇见电缆被拽的缺相,从外表看还看不出来.换电缆觉得可惜,找这种故障我都成熟练工了,5分钟能找到在那断的.而且不用任何表来测.因为根本测不出来.

网友A:
不算什么秘笈,只是经验,这种故障是时有时无,一般都是在电缆卷筒放出的电缆5,6米长范围之内缺相,因为在大车行走时这段电缆受力大,出现缺相后反复抖动这段电缆,让司机看好电压表,如果是这段电缆的毛病,电压就会时有时无.要是正好是电铃那根线断了更好,踩住电铃你就反复试几下你认为受力比较大的电缆地方,找到大概的地方,用刀子拨开电缆外皮,一根一根线用力拽,一定能把断头拽出来.
然后找一段电缆把断头做插接.这种故障半小时应该能处理完的.

网友B:
建议采用安全滑触线,但要看起重量是多重的?因为这种线的载流量比较低,大概在100A左右,依品种而定.这种电线可靠性比较高,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故障

楼主:
宁波:安全滑线一般是用于室内功率较小的桥机吧?室外龙门吊大多还是采用电缆卷筒(我们的主钩额定载重量有320T),而且室外采用滑线受安装条件的限制。现在倒是有很多电缆卷筒的生产厂家,但价格也不便宜,我们厂舍不得出这笔钱的。况且这两年把几台龙门吊都由原来的常规继电器控制改成PLC控制了,每台都30几万吧。
TO tjyanliang:我们电缆被拉断的现象到没出现过,以前有几次电缆滑入轨道,压断过几次,还有几次,卷筒内的电缆打结,把动力柜里的电缆接头硬是拉脱了,呵呵!所以现在每次吊车动,我们电工都要有人看电缆,哎!

网友C:
我不清楚你处起重机的实际环境,如气候.现场布局.行程等,但根据我的经验,你可以采用移动电缆或安全滑触线,要看经济是否允许.移动电缆一般要求距地面一定悬挂高度,电缆要使用软电缆.安全滑触线看电压等级,一般低压用电悬挂高度没有限制,现场不碍事即可,其电流可在16安到1600安,比较好用,维护两很少!

网友A:
这么大的龙门吊,我没见过,大车行走范围肯定不小吧?是个头疼问题,还是装个力矩电机吧!还得找专门的厂家定做吧.不过也是值得的,应该和领导建议一下.

网友D:
可以用铜滑轮配钢线(钢筋)取电

网友E:
我们做的大吨位门式起重机都采用电缆卷筒供电,现在配重式的早已淘汰了,一般用力矩电机的比较多,还有用磁滞式的效果比较好,但无论哪一种都要做好电缆沟,导线轮等,最好是有限位装置,可以通过PLC检测它的运行状态。

网友F:
滑触线没有问题!

网友B:
大家有谁知道铁路上电力机车的供电方式,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方法

楼主:
TO宁波:不知道铁路上的电力机车是采用什么方式供电的,能详细说一下吗

楼主:
TOwuhan503:能否就力矩式和磁滞式电缆卷筒的结构原理和优越性方面做一介绍,电缆会落地吗?电机也有正反转的吧?控制电路复杂吗?问题太多了,最好我们能QQ交流下。

网友B:
我也在寻求铁路上电力机车的供电方式,怎么就没人知道

网友G:
力矩式、磁滞式采用的电机都是力矩电机,单方向运转,可长时间处在堵转情况下运行。有PLC控制其运转时间,与行走机构同步,停机后,延时断开。

网友H:
武汉汉发重三型安全滑触线就行 重3型最小时630A

网友I(2007-08-31):
一般采用滑触线或电缆卷筒,安装调整要到位,否则故障多.

网友J:
强烈要求采用磁滞式单排电缆卷筒,我不是供货商,其实是一个地道的用户,我们工厂里以前用得也是多排的电缆卷筒,而且还是弹簧的,用了一段时间电缆就拉脱节了,根本没有办法用,一年要换2-3条,一条就是10来万元。自从改用了磁滞式电缆卷筒后一条电缆用了2年多还是好好的。
其次还要考虑电缆的质量问题,现在的重型电缆外皮都是再生的,一点都不好用,寿命很短。
不要觉得很贵,投资很大,其实与生产相比,现在的一点投资,比起长期正常的使用来讲还是很划算的。不知道这些老板们算过没有。

网友K:
安全滑触线安装要敷设在地沟内.不过滑线也经常出现集电器电刷磨损严重时导致发热是滑线绝缘变形的问题.目前较大型的起重机大车供电一般是采用电缆卷筒供电.但要求启动时要与大车行走同步动作.停止是由于贯性大车不能立即停止运行.此时就要求卷同的动作要延续一段时间.以防止电缆能正常收缩

网友L:
铁路上用的可能是高压的滑触线,具体多高,不知道

网友M(2007-12-19):
用安全滑线,可以挖地沟也可以架空.容量最大可到1250A

网友N:
建议采用单单排卷筒,最好用力矩电机,我在大型门机上经常用,实际应用中还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O:
有的港口门座吊采用高压供电,有没有人知道高压供电怎么回事啊???

网友I:
高压供电,在门机上加装高压控制柜和变压器。

网友O:
高压柜+变压器
成本不小阿

网友I:
高压供电的门机可都是大家伙,总功率很大的,低压的话电源输送很麻烦,电流太大。
对于这种大家伙,高压柜+变压器的成本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P(2008-02-29):
用单盘线的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了!要不用滑处线!

网友Q:
用滑触线也行,不过费用大

网友R(2008-05-13):
火车头直流供电,电压6千伏左右.

网友H(2008-09-02):
目前法勒有一种无接触式安全滑线,工作原理类似变压器的处级与次级。在室外使用效果要比普通滑线好些。

网友S:
考虑成本的话,就用单排卷筒和扁缆!

网友T:
扁缆和普通电缆谁经济些?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大家有谁知道铁路上电力机车的供电方式,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方法

是25000V

网友V(2008-10-10):
我们采用磁滞式单排电缆卷筒,很好,一直没出过问题

网友W:
可以采用电缆卷筒呀,效果不错的

网友X:
滑触线的优点便于以后添加起重机,同一跨度可使用多台吊车!安装的时候把滑线调直接头调平,还是使用寿命很长的!

如果就一台吊车运行用电缆卷筒节省米米哦!

滑触线较长,或者吊车较多时建议从滑线中间供电,这样可以减少滑线上的电压降和接头的发热量

网友Y(2008-11-27):
我们单位里的户外门式起重机的电源都是由地沟滑线引上去的,有400米长,三台起重机共用一条滑线.一台800KVA的变压器供电.地沟内是三根50X50的角钢滑线,水平并列放置.起重机的大车行走的一条腿上安装了三相电源的引入集电刷块.它是可以上下活动的,以适应地形的高低不平.地沟上有铁盖板,电刷架上装有双向导轮,以用来在大车行走时自动顶开地沟盖板和自动盖上!十分耐用,有需要详细资料的加我.QQ277907097.

网友Z(2009-01-06):
天力电磁 为您解决此问题 电话07308717884 曾先生

网友AA:
引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B:大家有谁知道铁路上电力机车的供电方式,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方法

是25000V

一般牵引变输出电压为27.5KV单相工频,主要是考虑线损实际机车用电25KV。

网友AB(2009-04-25):
我是在起重机行业里干的,我们做的是港口用移动起重机,就是RTG,我们的设备是自带菜油发电机的,肯定能解决楼主的问题,虽然费用大了点,但是值得的哦

网友AC:
做起重的联系本人,期待与你交流技术,沟通,我相信目前还没有那家起重在用转子调速,就是调电流达到起重调速,朋友们,难道不是吗?QQ276203187

网友AD(2010-07-14):
大家好,深圳西凯士厂家直销变频器周边设备
1.制动单元 通用能量回馈单元
2.波纹电阻 铝壳电阻 电阻箱 电阻柜
3.输入/输出/直流/补偿电抗器
4.输入/输出/正弦/电源单相/滤波器
5.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专用回馈单元
有需要请联系:13554955169 QQ:905676314 韦生

网友AE:
场地允许的话用铜盘圆,架滑线。用最近开发,卷筒间距和电缆直径差不多的那种,很好用

网友AF(2010-08-31):
铁路上用的是25kV单相电!

网友AG(2011-03-04):
建议采用滑触线比较好

网友AH(2011-08-19):
我是康稳移动供电设备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持的工程师。我公司是法国在中国武汉的一家独资企业。是国际知名的专业生产移动供电设备的厂家,主要有电缆卷筒,滑触线等产品。如有需要可与我公司上海办事处方小姐联系。电话:021-68407060转203分机;手机13501979762  。传真:021-68968310

网友AI(2012-12-23):
45楼的方法不错,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