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指令

楼主(2006-03-30):
     请举例说明指令DIV、MOV、SUB、ADD、TO、TOP、FROM、PID、MUL、FLT、DEDIV、DEADD、ZRST、>=的意义。

网友A:
DIV/MUL/SUN/ADD BIN除法/乘法/减法/加法
MOV 传送。如 LD M8000 MOV K1 D100 把常数1传送到D100
TO/TOP/FROM BFM的写入和读出(通俗的讲是指特殊功能模块的写入和读出) P是脉冲执行型
PID PID运算
FLT BIN整数→2进制浮点数转换
ZRET 批次复位
>= 就是大于等于
这些指令在三菱编程手册都有的!

楼主:
    龙逆天你好!我没有三菱编程手册,你上面提到的指令定义我知道了,能否以一行梯行图的形式讲解一下各个指令的用法?另外哪里有GX Developer V7.0中文编程手册?谢了!

网友B:
这里下载很快的,绝对权威

三菱电机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products/manual.asp?cateid=11&navid=3,41

网友B:
那个链接要连后面的“,41”一起复制到地址栏才有效

网友A:
DIV/MUL/SUN/ADD LD M8000 DIV K20 K30 D100
意思是将K20和K30相除后放到D100
TO/TOP/FROM
LD M8000 TO K0 K1 H0 K1
意思:把H0写入0号特殊功能模块的BFM#1里,最后一个K1是只传送的BFM的点数,如果是K2,就是将H0写入0号特殊功能模块的BFM#1和BFM#2中.

网友A:
现在没时间了,逆可以下载编程手册,自己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