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般运行中的电机电流不得高于额定电流的多少

楼主(2006-03-30):
请教大家,一般运行中的电机电流不得高于额定电流的多少。

网友A:
应该是110%吧!

网友B:
和环境温度有关,一般规定环境温度为40度时可以带额定负载,30度增加百分之十,35度增加百分之五,45度减少百分之五。
但是,实际应用中还是别搞这么精确的好,留点余量吧

网友C:
反问楼主:你在考虑热继电器保护电机时,它的整定值是电机额定I的多少倍?

楼主:
1.2倍啊。

网友D:
1.2倍,就是一般运行中的电机电流不得高于额定电流的多少。

网友E:
1.1~1.2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