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求助:谁做过西门子的项目?

楼主(2006-03-30):
对于PLC与变频器用USS协议通讯的程序,网上有相关的程序,但是我实验了一下,不好用.我有些迷惑,我想做过西门子项目的人会有成功的经验,即已经成功实现的的通讯程序,可否让我借鉴一下,请各位仁兄指点一二.

将万分感谢!

网友A:
不要用USS了,USS存在问题.你可以用自由口通讯替代.

楼主:
TO  zslyz:
    MM420变频器支持自由口通讯吗?我不太会用自由口通讯呀!可否指点一下!
   谢了!

网友B:
USS协议通讯确是比较麻烦。但自由口通讯会比它简单吗?

网友C:
USS协议本身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西门子的编程手册以及程序例子
我做过两套,一套是一拖八的,一套是一拖一的
后来运行很稳定
首先通讯口的接线及其接地很重要
其次是程序每个扫描周期只可以执行一个写或者读指令

楼主:
TO  怒海孤鸿:
   要想将八个变频器都激活,应该怎么轮询激活呀?
   是不是需要一个定时器或计数器呀?

网友A:
如果变频器超过12台(实际的工程数量),USS会出现问题导致PLC报警.

网友A:
自由口通讯实际发送的还是USS的命令啊,不过它省略了很多不必要的程序内容.所以比USS更简化.

楼主:
变频器的启动频率始终传不进去呀!
我应该怎么办呀?

网友D:
具体说说好吗?

楼主:
我的可以通讯了,但是又有了新的问题.
1,多台变频器通讯时总是出现错误码,有1,2,3,11等数字,参数有时能读出来,有时读不出来,但是变频器能正常的启动与停止,请问是什么原因?
2,八台变频器同时通讯,我的程序是:编一个USS--INIT,将16#01FE送进去,将八台变频器激活,然后在连续编八个USS-CTRL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这种编法对不对呀?还需要加轮询吗?怎么加呀?
请各位帮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