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故障报告

楼主(2006-03-30):
刚接到报告,真有点不敢相信,一个配电房里的IP30配电屏上安装有3台漏电断路器各为200A/200A/400A.其中第一个200A的没接负载线.而报告说:前2路200A的断路器前端的进线铜排(4X20)都烧了.有这可以吗

楼主:
不好意思,把可能打成可以了.

网友A:
有可能,空开前级短路就可能引起

网友B:
不知道空开前的铜排是怎么接的,应该是从 母线上直接并的吧?
这种情况下,两空开前铜排同时短路的可能性应该很小吧?除非人为造成的短路,或者母线对地绝缘子击穿造成单相接地短路。

网友C:
配电盘是不是回潮了。
这段时间我这和楼主那的天气都很差。

网友D:
是比较神奇。

网友E:
电气故障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不可能的,发生离奇问题时多是人为的因素.想问题不能只考虑原理.那样不符合实际.

楼主:
以上同志都说到点子上了,到现场:是配电房漏水进入电屏漏电断路器上端短路形成的.
但水电阻的短路能力导致4X20铜母排熔断!还有谁见过?

网友F:
现场是什么情况说详细点

网友G:
水电阻先引起短跑,烧坏空开绝缘外壳又引起短路,造成铜排熔断,有没有可能.

网友H:
估计是空开前级短路吧

网友I:
奇怪啊。这种现象很少见。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学到不少。我很同意楼上的一位朋友说的。电器故障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不可能发生的。谢谢指教。

网友J:
这种故障我也也没碰到过.

楼主:
这种现象与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21440中形成强烈的对比。请大家关注

网友B:
教训值得吸取啊

楼主:
现场安装:断路器垂直安装在电镀钢槽侧,200A断路器塑料顶端与钢槽顶面相平,刚好形成藏水的平面。
损坏现场:断路器顶面塑料已烧得严重损坏,而断路器里面正常,铜排热缩材料脱落,进入200A的铜排烧得发黑,在藏水处有一相铜排即将熔断,其它的有不同程度的铜熔现象。

楼主:
怎么沉了?

网友K:
水是从铜排流进的,断路器顶面一定有很多的灰尘

网友L(2006-11-15):
绝对是强烈短路,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M:
我碰倒过一次是电弧烧熔,象电焊机似的,瞬间就烧容了铜排。

网友N:
“电气故障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不可能的,发生离奇问题时多是人为的因素.想问题不能只考虑原理.那样不符合实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