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VBE550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6-03-30):
一台CT-VBE550变频器上电无显示,继电器开始无吸合,过半分钟左右面板初有闪烁显示,再过一会,继电器开始不停跳动吸合,跳一会,才完全吸合,面板显示VDY正常,短电后再上电,马上显示VDY,正常。断电过会再上电就不正常了,查继电器24V供电情况,开始上电时,继电器线包两端均为24V电压,上电过会线包一端电压由24V慢慢下降,掉至1V左右,继电器慢慢跳吸合,查为继电器供电的电容,电容容量足,上电就为24V电压,再查继电器线包另一端,连接至一芯片ULN2003A,更换ULN2003A,故障依旧。
请CT-VBE550维修高手指点迷津!
谢谢!

楼主:
顶起来求教

网友A:
上海变频器维修中心 021-52048008 www.shjixin.cn

网友B:
力锋电路板维修公司
我们公司可以帮你维修。
我公司专业维修工业设备电路板、变频器、驱动器、控制板。
联系电话:0755-28851008 28859978
联系人:唐小姐

网友C(2009-06-26):
你应该检查控制电源的形成部分。这个现象可能与控制电源的形成部分中的电解电容漏电有关,或控制电源的形成部分脏东西太多加上天气潮湿造成局部漏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