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6RA7075-6DV62-0直流调速装置接通电源报A018的维修

楼主(2006-03-30):
直流调速装置维修师傅:
我公司有一台6RA7075-6DV62-0直流调速装置由于线路原因导致接通电源就报A018,查使用手册是开关量输出短路,测24V电源只有20V左右,究竟是那里短路,请师傅指教.
邮箱:xianxuetang@163.com

网友A:
一般是24V对0V吧,

网友B:
电源板坏了

网友C:
一,监控r011显示,确定哪个端子短路。二,利用P820激活(参看监控功能的解除)故障F018,以便查找具体是哪个端子短路。(参看F018)

网友D:
哪位先生能否发一份西门子6RA7直流调速器中文资料,或者英国CT中文资料,在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E:
到我公司下载吧,www.lanyangauto.com注册后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