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15mdl-12h和cm15md-12h有区别吗

楼主(2006-03-30):
好象机械尺寸一样的

网友A:
尺寸不同,内部电路结构也不同,CM15MD1-12H是三相整流桥+三相桥IGBT模块,后者是三相整流桥+制动斩波+三相桥IGBT模块。0512-68289509 陈工

网友B:
尺寸是相同的,内部结构不一样,具体的如上所述
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A:
我的CM15MD-12H长90MM,安装孔距80MM,宽64MM。CM15MD1-12H长97MM,安装孔距80MM,宽48MM。同型号模块的尺寸有2种或2种以上。网友HBB001说的可能是同样尺寸的。

楼主:
是CM15MDL-12H,不是CM15MD1-12H

网友C:
只有引脚长短有区别其余没区别。

网友D:
  只有引脚长短有区别其余没区别

网友E:
只有引脚长短有区别其余没区别.内部电路结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