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相机原理

楼主(2006-03-30):
静止式进相机串接于电机转子回路,用以提高功率因数,可显著降低电机和电网的无功及有功损耗,改善电机的运行状况,延长电机的使用寿命,对节约能源、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使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提高到接近于1,电机定子电流减少15%—20%左右,其性能优于传统的电容补偿和旋转式进相机。

网友A:
楼主:
    你好!我感觉您还是没有说清楚静止式进相机的工作原理!
    串接于电机转子回路后怎样?是怎样提高功率因素的?
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能有效的削减电机在转动时定子和转子间的相位差,减少了无功损耗,从而使功率因素提高了。

网友B:
请介绍下静止式进相机,谢谢!!!

楼主:
无环流静止式进相器是,是一种专为大中型绕线式异步电机设计制作的就地无功功率补偿装置。它串接于电机转子回路,用以提高功率因数,可显著降低电机和电网的无功及有功损耗,改善电机的运行状况,延长电机的使用寿命,对节约能源、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使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提高到接近于1,电机定子电流减少15%—20%左右,其性能优于传统的电容补偿和旋转式进相机。 电机定子侧并联电容,只能在电机之外的电网上对电机的无功功率进行补偿,无法改善电机本身的运行状态。右在电机转子侧串接进相器进相之后,电机定子侧的电流可大幅度下降,功率因数显著提高,电机温升降低,效率和过载能力也相应提高。因此,进相器补偿与电机定子侧并联电容器就地补偿有本质的区别。 静止式进相器与自激(旋转)式进相机也不同。静止式进相器采取了交一交变频技术和微机、可控硅控制技术、可自动跟踪电机运行状态的变化并自动调整相关参数以达到到最佳补偿效果。它克服了旋转进相机“整流子”结构特别怕尘埃、使用寿命短、维修频繁、费用高、规格少、难以与电动机达到最佳匹配等缺点,具有参数调节容易、不怕尘埃、使用寿命长、维护方便、费用低等特点。 MF系列静止式进相器没有传动部件,不会产生火花、不怕灰尘、安全可 靠,能适用于恶劣环境等优点,可适配于75KW—3200KW的高低压三相绕式异步电动机,适用于水泥、冶金、轧钢、造纸、化工、矿山、制药等行业,能显著降低电动机和电力线路上的损耗、节约电能、改善电网供电质量、降低电动机温升,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 原理框图

网友C:
这样的设备成本高吗?我公司有绕线式电机几十台.小的几个kw到1000个KW.节能用这种的效果理想吗?运行是否可靠.我公司同时有中频炉里面也是用的大功率可控硅,很容易坏的.

楼主:
成本不高,一般适用于280KW以上电机,几个KW的电机就是大才小用了.使用进相机后电机定子侧电流一般可以降低10-20%

网友A:
to: 马小员
  你还是没有说清楚进相机的工作原理!!!!!
  不要看见了什么笼统的资料,就拿来发表,诚恳的请您说清楚它的工作原理!不要让大家一头雾水,好像在看什么产品的宣传材料!!!

网友D:
我厂有5台静止进相机,用于1000kw水泥磨机的功率补偿。补偿效果很好。可以有效的、准确的提高电机的功率因数。
但我们对它非常反感。因为它的运行可靠性太低。经常坏掉。维修也很麻烦。配件难买,较贵。主要故障是:1、控制主板坏掉,不能进相。更换的话,只能从厂家进货。麻烦!2、晶闸管击穿。共有12个。换过多次。头疼!
关于它的原理,这方面的知识很少。我分析是这样的:根据转子电流的检测信号,控制晶闸管电路的变频,调相,调压。给转子绕组提供一个与转子电流大小相等,频率相同,方向相反的容性电流,以达到提高电机功率因数的目的。
马小员同志画的图是正确的,大家可以参考。

楼主:
不知道你用哪个厂家的板子!还有晶闸管换成耐压值高点的一般不会击穿

网友E(2006-05-05):
没他说的那么好,其原理就是交交变频技术提供容性电流.是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最早由重庆大学开发.国外没有哦,是电容价格贵的产物.不要过份相信电流的减少,(电流一般可以降低10-20%,那不是在偷电吗!!!)那是无功电流;但电机的温升是下降了的.但投资大.维修很麻烦.

网友B(2006-07-30):
是,维修很麻烦,没补偿电容好用.

网友F:
维修不是很麻烦,与电容补偿相比各有利弊,要根据电机类型,容量,负载情况等进行选型,进相器厂家.产品质量也是重要考虑方面、05374255829  13964978957

网友G:
学了不少

网友H:
[u]楼主!!麻烦你讲清楚它的原理!!不要做广告!!为人要诚实!!!![/b]

网友I:
请讲一下fz-4进相机的原理和接线方法

网友J:
老马,再来讲讲啊,不然别人要骂你了

网友K:
两相进,三相出就是进相器吗?好像是变压器!

网友L(2007-01-09):
那好像是进相机的电源,不是两相进

网友M:
我认为进相机节能效果不明显,只能降低一点线损罢了,还是电容补偿好,如在现场安装电流也能下来,维护方便.大家认为呢?[/b]

网友N(2007-03-20):
电流波动大,晶闸管易坏,故障挺多的,换晶闸管挺麻烦

网友O:
使用了十几台,效果还不错,维修量较少,大多生产厂都在襄樊

网友P:
又一个打广告的,能改善功率因数我没证据可以反对,但要说功率不变减少定子电流15%—20%左右,我就有点反对,我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我深信,能量一定是守恒的,请问你是用什么方法做到的?还有你们用晶闸管就不会有谐波对电网进行污染而降低功率因数吗?(指对电机控制)

网友Q:
可以降低10-20%,从何而来,请楼主说明

网友R(2007-07-12):
功率因数提高,无功电流减小,电流是可以减小一点,但如果用户用有功电度表来测量节电率,能达到节电效果吗?

楼主:
电机开关柜上的电流不减小调试人员交不了差。额定电压不变我不知道节能不?

网友S(2009-02-21):
进相机电流总是晃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T:
还是旋转式进相机好,我厂用的都是这种。如果是新的,用个二到三年是不用维修的。

网友U(2009-05-07):
你们厂用的是那里产的旋转式进相机13728963174

网友V(2009-10-16):
那位高手可以帮我,解释一下进相机工作原理的相量图,谢谢!

楼主:
对:张峰辉 关于

进相机电流总是晃动是怎么回事

内容的回复:

1,负载有关.2,转子滑环接触不好.3,霍尔传感器选型不当或损坏,4,晶闸管触发不好.5电抗器

网友W:
进相机是可以节电的。但我觉得不是通过提高功率因数,因为你用电,同时在用有功和无功。只是它不无功转化为有功,可以提高过载能力。但是,它的确降低了定子电流,这样就减小了电损。

网友X(2010-05-18):
我公司一台wp5-1200G静止进相器近日电流波动较大,测驱动脉冲基本在0.9v左右,测可控硅A,K二极阻值有10K的,25K,无限大三种情况。远离上说单相可控硅阴极与阳极之间的阻值越大越好,但厂家认为阻值10K也不坏。因为没有备用的控制板,老是怀疑可控硅有坏的,恳请各位分析一下。

网友Y:
进相机的进相  和退相是什么?

网友Z(2011-05-15):
专业供应各品牌进相机控制板、进相器触发板、电源板、电源模块;改造用第六代高集成整合式进相机控制板、进相机专用晶闸管、可控硅、散热器、信号发生器;提供专业进相机维修支持及讨论,请有心的朋友联系QQ:905202354   或者登录销售链接直接拍取配件资料: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C0%D6%D3%A2%CE%E4

网友AA:
都是老古董的技术了,除非你好在用老古董设备要进行维修,否则也没啥研究讨论的实际意义

网友AB(2011-06-27):
进相机的节能效果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厂用了好几台进相机,它真的能够有效减小定子端电流,我们厂主电机有一台两千KW高压电机,进相后明显可以看到定子电流从140A左右降到120A左右,功率因数从0.85左右上升到0.93以上,至于谐波问题,至少没有大到可以观察到的地步,就是进相后定子电流波动增大,一般波动幅度在10A左右.我的技术还很差,真的希望有同行的高手给予指导.或者大家能够共同讨论一些遇到的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QQ:147169113,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AC:
帮助别人同样在帮助你自己,多个朋友同样多条路

电工技术交流群邀请你加入:119401158

网友AD:
进相机我公司也在用(水泥厂),有一定的节能效果,维护麻烦,但与传统无功补偿相比看好电容的无功补偿,理由:电气厂品产生谐波造成供电质量下降,所耗电没有人能算得出来;造价高,维护困难。

网友AE(2011-08-21):
http://www.qi-fan.com/电控主板生产,PCB抄板,电控设计,插件、贴片加工,订购电话:13197186061,0710-2868610 传真:0710-2988387(进相器主控板生产一套3块板提供普通板和变负载板),10套以上为客户量身定做主板设计)襄樊首家主板全部采用机器焊接,焊点牢固光亮不易氧化,故障率低。

网友AE:
http://www.qi-fan.com/电控主板生产,PCB抄板,电控设计,插件、贴片加工,订购电话:13197186061,0710-2868610 传真:0710-2988387(进相器主控板生产一套3块板提供普通板和变负载板),10套以上为客户量身定做主板设计)襄樊首家主板全部采用机器焊接,焊点牢固光亮不易氧化,故障率低。淘宝采购链接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hb2868610

网友AF(2016-08-18):
引用 网友D:
我厂有5台静止进相机,用于1000kw水泥磨机的功率补偿。补偿效果很好。可以有效的、准确的提高电机的功率因数。但我们对它非常反感。因为它的运行可靠性太低。经常坏掉。维修也很麻烦。配件难买,较贵。主要故障是:1、控制主板坏掉,不能进相。更换的话,只能从厂家进货。麻烦!2、晶闸管击穿。共有12个。换过多次。头疼!关于它的原理,这方面的知识很少。我分析是这样的:根据转子电流的检测信号,控制晶闸管电路的变频,调相,调压。给转子绕组提供一个与转子电流大小相等,频率相同,方向相反的容性电流,以达到提高电机功率因数的目的。马小员同志画的图是正确的,大家可以参考。

我有同感。修进相机狠累。

网友AG:
无环流静止式进相器是,是一种专为大中型绕线式异步电机设计制作的就地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网友AG: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