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电子凸轮

楼主(2006-03-30):
斑主,介绍一下电子凸轮,30还有电子凸轮指令,看了不明白,不知道和伺服的电子凸轮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话,用没有电子凸轮的伺服,我是不是就可以自己上位编电子凸轮了呢?
先行谢谢!!

网友A:
高档的职能伺服驱动器有带电子凸轮功能,比如:施耐德伺服、科尔摩根伺服、伦茨等都可以。一般可以在控制器上做好电子凸轮,用一般的通用伺服也能完成,主要看你的应用具体要求和价格比。

楼主:
b&R beckoff 等的伺服也都有.我没有用过这些功能,希望用过的朋友介绍一下,不胜感激!
同时感谢二楼钟工的回复!!,谢谢!!

网友B(2010-09-25):
德国Deutschmann公司制造的电子凸轮其中有一些优点而其它电子凸轮没有,是有线性时间补偿功能,最短运算时间为65微秒。www.deutschman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