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现场总线的可靠性

楼主(2006-03-30):
现场总线都是用程序内部控制出现问题时很难找出问题所在.那现场总线工作的可靠性有多少呢?会出现误动作吗?

网友A:
现场总线均提供了诊断功能,可以通过返回的故障代码知道问题所在。可靠性根据不同的现场总线略有区别,总体上来说还是可以满足工业现场需要的。

楼主:
如果一个部分出现故障。会不会影响其他程序的运行

楼主:
我们这就经长出现丢信号的现象。还经常出现不名原因的设备跳停。

楼主:
本来很先进的设备成了最头痛的设备了

网友B:
你要查找为什么出现故障以及原因.
是硬件的问题?
还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硬件和软件怎样检查

楼主:
还请指教

网友B:
激情如火说的很对啊!
你可以参考

楼主:
难呐,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