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阻柜的配比

楼主(2006-03-30):
水阻柜内溶液的配比应怎样计算,哪位老师知道?

网友A:
说的不一定准确,以我的经验:
  电解液的浓度,将直接影响启动的效果。
  配的浓度高,电解液电阻值就小,造成启动电流大,产生冲击。
  配的浓度低,电解液电阻值就大,导电性差,启动不理想。
  所以,电解液的浓度要适当,在南方不存在超低温,水箱中电解液不容易结冰,所以,应适当配稀一些。在北方,冬天温度很低,电解质倒入水箱中,不能按常规想的:立刻会充分溶解。还会有分层和板结现象,所以要适量浓一些。
  一般来讲,按水箱容积的3%左右配制电解液的浓度,比如:一立方的水箱装水1000KG,那么加入3KG的电解粉为宜,电机启动如果不理想,再适当加一些电解粉,直至符合实际情况为止~~!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经验,电解液配浓度还需要在现场根据具体情况反复实验论证,要靠你自己的判断,但不可能100%配精确,    所以,建议,在配制电解液浓度时,应该从低浓度3%左右开始。
  仅供参考!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说法,我们配的时候一般都没有精确计算的,凭经验,然后看启动电流和转速!不过现在我们提倡科学的,所以应该像楼上说的那样科学一点!

网友C:
水阻柜在调试过程中很少有需要精确计算的!如果你的整定电流设置的足够大一般不需要计算配比.还有就是绕线电机水阻柜和笼型电机启动柜溶液的配比相差比较大!后者需要的电解粉就少点!如果谁需要配比公式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D:
请问:大圣。齐天
   “一般来讲,按水箱容积的3%左右配制电解液的浓度,比如:一立方的水箱装水1000KG,那么加入3KG的电解粉为宜,电机启动如果不理想,再适当加一些电解粉,直至符合实际情况为止~~!”
   电解液的配比究竟是3%还是3/1000?

网友A:
3%是最终适合的浓度,1000KG的水箱,刚开始实验的时候由3KG 的电解粉开始往水箱里加,为什么呢?是这样想的:以3KG为一个单位,1000KG的水箱心理大概要有一个范围——最多30KG电解粉,所以是3KG不合适再加3KG,这样,便于你掌握

网友D:
谢谢  大圣.齐天  的详细讲解。

网友E:
补充:最大浓度也要保证功率不超。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大圣.齐天在 2006-4-5 16:15:00 发表的内容:
  3%是最终适合的浓度,1000KG的水箱,刚开始实验的时候由3KG 的电解粉开始往水箱里加,为什么呢?是这…
--------------------------------------------------------------------------------------------
加几次3kg后,开始试验?能否说得再清楚些?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大圣.齐天在 2006-4-5 16:15:00 发表的内容:
  3%是最终适合的浓度,1000KG的水箱,刚开始实验的时候由3KG 的电解粉开始往水箱里加,为什么呢?是这…
--------------------------------------------------------------------------------------------
加几次3kg后,就可以开始试验?能否说得再清楚些?

网友A:
首次加3KG的电解粉,就可以进行空载实验了

网友F:
那不就是从千分之三开始了?

网友G(2006-05-05):
我不这样干,这是错的.有需要可联系我13990633509

网友H(2007-12-04):
请问:有没有个准确点的计算公式?如果设备起动力矩大,又该如何?

网友I:
   最好以经验定

网友H:
谢谢这位朋友!

网友H:
各位朋友们!
    请教一下,我厂有个10KV 2000KW的电机,因起动时起弧,致使水箱裂口。现在因电解液配比的问题起动困难。请问怎样的比例配电解液才是最合理,最科学的呢?

网友J:
   说的不一定准确,以我的经验:
  电解液的浓度,将直接影响启动的效果。
  配的浓度高,电解液电阻值就小,造成启动电流大,产生冲击。
  配的浓度低,电解液电阻值就大,导电性差,启动不理想。
  所以,电解液的浓度要适当,在南方不存在超低温,水箱中电解液不容易结冰,所以,应适当配稀一些。在北方,冬天温度很低,电解质倒入水箱中,不能按常规想的:立刻会充分溶解。还会有分层和板结现象,所以要适量浓一些。
  一般来讲,按水箱容积的3%左右配制电解液的浓度,比如:一立方的水箱装水1000KG,那么加入3KG的电解粉为宜,电机启动如果不理想,再适当加一些电解粉,直至符合实际情况为止~~!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经验,电解液配浓度还需要在现场根据具体情况反复实验论证,要靠你自己的判断,但不可能100%配精确,    所以,建议,在配制电解液浓度时,应该从低浓度3%左右开始。受教了

网友K(2008-11-07):
我们厂坐落在北方,因天气冷,加上修炉,水阻柜的的电解液放掉了,请问怎么样配比对我们北方的天气才能够理想的启动电动机

网友L(2009-11-02):
液体电阻启动器专用电解粉(俗称电液粉,电阻粉,液阻粉,变阻粉,水电阻粉电解粉,启动粉,变阻液,电解液,电阻液)又称高压水电阻软起动柜电解粉。液体电阻起动器又称“液体变阻器”(俗称“水电阻”)是为改善大中型绕线式交流异步电动机或高压鼠笼型电机的起动性能而研制的新型起动器。本公司专为各种品牌(大力,万州,追日,天工,汇力,赛克思,时通,中盛,中科,山子,正涵,大力公司、雷诺尔公司、前特兰,中盛,瑞格,等品牌)液体起动器,热变电阻起动器,电阻调速器,水电阻柜,电液变阻起动控制装置,高压交流电动机液态软起动装置,自动电液变阻起动控制装置配套用电解粉。液体电阻起动器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机械传动装置使导电液体中两平行极板的距离逐渐减小直至为零,使串入电机转子回路中的电阻值平滑减小,从而实现绕线式大中型电动机的重载平滑起动。它克服了频敏电阻起动器冲击电流大、难起动和操作不便等问题。适用于大型设备的电动机重载起动,是频敏电阻起动器和金属电阻起动器的替代产品。采用水电阻取代频敏电阻起动器和金属电阻起动器,近些年来的技改项目中也普遍使用。

一、液体电阻启动器专用电解粉的配比

1、配液用水最好是蒸馏水,也可用软化水,最低限度应是经过净置后去掉沉淀物的生活用水,其量应比电阻箱内所需要的略多出10~30%,电阻溶剂即电液粉,由基本按两倍的需要提供。
2、电阻的配制:
① 先将动极板置于起动位置(即上限位置),将准备好的水注入到水箱规定位 置的2/3左右,注意三格液位要基本相等;
② 称一定数量电液粉(电解粉称取量参照附表1);
③ 先向盆或桶等容器内倒入备好的水,水不要超过容器容积的2/3,取所称电液粉的1/3慢慢倒入容器内并不停搅拌至电液粉完全溶解,然后倒入电阻箱的一相中,部分溶解不了的块状物加热水溶解,此后若仍有少量不溶物,可弃之不用。如电液粉太多而容器容积太小可分几次溶解;
④ 重复步骤③将电液粉溶入其它两相中;
⑤ 分别向液阻箱内加水至要求液位(液位大约离电阻箱上盖板60mm);
⑥ 用干净的布擦净电阻箱外的水渍。

3、 检查液体起动柜内配线,液体起动器与一次柜、DCS系统的联锁控制线,确保无误。
4、 转子线先不与液体电阻起动器连接,等测完电阻再连接。
5、 确认端子间或各暴露的带电部位没有短路或对地短路情,确认端子连接、螺钉等均紧固无松动。
6、 PLC程序检查,调出PLC内部程序,检查程序是否合理,是否满足控制逻辑,如存在问题,就地修改。

二、液体起动器动作试验:

1、 用手动盘车方法使动极板处于上、下限位的中间,检查控制电源三相电正常后,将“试验”钮子开关左旋于运行位置,合上柜内空气开关,此时若极板上行则为正常;

2、 用手动作上限位行程开关应停止运行,若极板下行则相序错误。此时关掉电源交换两相电源线即可;

3、 然后合上电源将“试验”钮子开关右旋于“试验”位置,极板向下运行直到下限位置停止,且短接接触器吸合。

三、液体电阻配制:

1、 配液用水:一般选用经过净置后去掉沉淀物的生活用水即可。
2、 电阻溶剂即电阻粉,由生产厂商提供。
3、 液体起动电阻RO的确定: RO=0.577*U2e/I2e·KF·kt/kM 式中:U2e:电机转子回路的开路电压(V) I2e:电机转子回路的额定电流(A) KF:电机功率容裕倍数。(KF =1.1-1.3,取1.2) kt:温度倍数。(kt =1.1-1.3,取1.2) kM:起动转矩倍数。(kM =1.1-1.3,取1.2) 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将上述公式进行简化后: RO=0.7*U2e/I2e 式中:U2e:电机转子回路的开路电压(V) I2e:电机转子回路的额定电流(A)

4、 电阻的配制:

① 先将动极板置于起动位置,将准备好的水注入到水箱规定位置的2/3左右,注意三格液位要基本相等;

② 将配制好的溶液注入水箱中;

③ 分别向液阻箱中加水至要求液位;

④ 扳动试验按钮,使极板上下运动二、三次,使箱内电阻液搅拌均匀;

⑤ 液体电阻的测量

将液体电阻的活动极板移到起动位置后,通过自耦变压器给每相动静极板之间通过50Hz电,电流从0开始逐渐正大至5A左右电流I(A),记下电流表A的读数,并测量两极之间压降V(V),测液体电阻值为: R(Ω)= V(V)/ I(A)

测量电路如下:

⑥ 电阻的调整 如偏大应增大电阻液浓度,否则应降低其浓度,调节方法是用软管抽出部分溶液加水或电液粉(电解粉)。

四、通电试车

1、 送起动柜控制电源,再次做起动柜动作试验,若正常将“试验”钮旋到工作位置;

2、 模拟试车:

① 主电机一次柜一次回路不上电,只送一次柜和起动柜的控制电源; ② 当起动柜PLC发出允许起动信号后,按下一次柜合闸按钮此时一次柜开关合闸,起动柜极板自上而下运行至下限位置时,短接接触器吸合,PLC起动信号消失,并发出运行信号,表明起动及运行正常; ③ 按下一次柜分闸按钮,一次柜开关分闸,外接接触器断开,PLC运行信号消失,极板自下而上运行,同时发出复位信号,当运行到上限位后,复位信号消失,发出允许起动信号,为下次起动做准备;

3、 联锁检测 按模拟试车顺序,检测联锁信号是否正常。检测至高压开关柜水阻驱动、分闸联锁信号、至DCS系统允许起动、备妥,起动完毕,故障报警信号是否正常。

4、 负荷试车

① 送上一次回路电源及一次柜、起动柜控制电源;

② 按模拟试车的顺序起动,观察起动电流是否在规定的范围以内。若起动电流开始过大,说明电阻配小了,此时应降低电阻液浓度,方法是从水箱中抽出部分液体,同时加入等量的清水,搅匀后重新试车。若起动电流开始过小,接触器短接时又冲击过大,说明电阻配得过大了,应减小,此时应增加电阻液浓度,方法是抽出部分液体加入适量的电液粉,注意一次不要加得太多,充分溶解注入水箱,经过调节直到起动电流正常为止。

咨询:13616647778 赵万龙

网友L:
上海一开电气集团林信电器有限公司(乐清市林信电器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矿用防爆软起动器,防爆软起动,防爆软起动柜,液阻柜,高压水阻柜,电液粉,电解粉,液体电阻启动器专用电解粉,直流屏,壁挂式直流屏,壁挂电源直流柜,高压固态起动柜,高压软启动,变频器,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软起动器,软启动柜,变频柜,塑壳式断路器,小型断路器,负荷开关,隔离开关,高压真空接触器

联系人:赵万龙 手机:13616647778

电 话:0577-62796192 传真:0577-62796823

地 址: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柳市镇苏吕大道55号
邮 箱:cnekee@163.com chhyk@163.com

网 址:http://www.cnekee.com http://www.chyklx.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