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降压启动,接触器转换时断路器跳!!求高人赐教!!

楼主(2006-03-30):
      电机采用的降压方式启动,在转换时瞬间电流太多,断路器跳!!求搞人赐教。。。

网友A:
可把转换时间设定的长一点,热继设定大一点

网友B:
换大空开

网友C:
看看切换时间,可能切换时间不够

网友D:
另外有可能中间有相位反接的,造成短路或直接反转,所以电流过大

网友E:
可能有个问题是电源小了点,启动力矩不够,造成启动不起来,跳闸

网友F:
首先检查电机是否烧坏和主回路是否有误,再检查控制回动作是否正确(可在断开主回路试验),然后再检查或调整其他

网友G(2006-05-24):
把启动时间设定的长一点,还不行,就换个大一点的断路器

网友H:
你没有说清是用什么降压启动方式?这种情况首先考虑空开是否适合?如果是星三角启动那就有可能是电机线接错了。如果是自藕减压那就是相序出错造成启动时不过电流,切换过来的瞬间反向就会造成跳闸现象。其次是考虑时间继电器的延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