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问题

楼主(2006-03-30):
我正在做一台复合机遇到的问题是把收卷速度调快以后冷缸变频器就报警。如果速度都一样他就不会报警,但是影响到产品质量。有那位老师可以告诉我怎么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A:
可能是过载或过电压报警.  加大冷缸变频器容量或加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