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5000G11S求助

楼主(2006-03-30):
5.5KW的  连接PLC  PLC给出2个继电器信号
一个做高速  一个做低速
PLC继电器信号连接在X1  X2端子上
已把E01参数设置SS1为ON      E02参数设置SS2为ON
C05设置为10HZ    C06设置为30HZ
现在PLC自动后高速时  变频器正常从0-30HZ运行  电机运行正常
而低速时   变频器直接到10HZ  电机却不启动
我以为是低速频率设置低了  我换了20HZ  30HZ  仍然一样  直接到设定数值  并且电机不启动
是不是有些参数不对?   基本数值都是默认的  最低频率为0   启动频率也是0.5HZ
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  谢谢了

网友A:
参数没错!低速运行时检查X1及FWD信号是否正常?(测X1-CM及FWD-CM电压应为0V)。或直接短接试,

网友B:
参数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