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进口电机轴承

楼主(2006-03-30):
请教大家,进口电机的轴承型号。如SIEMENS(西门子)三相异步电机功率0.55KW2级

网友A:
没有用过西门子的,但一般都是世界通用的,我国Y系列和德国的一般电机是完全对应的,轴承也是一样的,我拆过几台。
0.55KW的估计是6205左右吧,也许是6204

网友B:
这个怎么估算法,比如直径的估算

网友A:
呵呵,我是用Y系列的来推,Y系列我知道的最小的是Y801的机座,它的轴承即是204(也许是205,不太记得了)的,功率为0.75KW。再小的如6203也有可能,型号不一定准确,但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了。总之,一般来说,一定有同样型号的国产轴承可以互换。

网友C:
恩,吴刚说的有道理,一定有国产的同型号的代换!
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没法帮你,不过,你自己 耐心找找吧!

网友D:
一定有国产的同型号的代换!我们公司的好多德国的轴承坏了用国产的

网友E:
y系列电机的有的俩个一样大 有的不一样大,
我拆过的有6208和6206比较多,6308的也有但很少,6205的也有了,6204的没有拆到过。

网友E:
我说的是5.5kw电机轴承

网友F:
我常常去给单位进轴承的.一般都能通用的...

网友G:
用的是SKF的,我折过几台SIEMENS的,就我厂而言,一台5.5KW的电机用的是6309和6306的两个,轴伸端用6309,刹车端用6306

楼主:
已查出轴承型号为6202-2Z-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