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空气开关与断路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3-30):
想问一下各位大虾空气开关与断路器有什么区别?空气开关为什么叫空气开关?多谢

网友A:
断路器应该包括空气开关.因为在正常环境中工作所要叫空气开关.
个人观点,不一定对.

网友B:
原来把塑壳、微断包括带漏电的开关,都习惯称为空气开关。
后来把上述的加上框架(智能型)开关又在行业内叫做断路器了。
好像叫断路器在行文、作图、书写和做资料时更像样一些,而叫空气开关就是通俗叫法了。
现在,断路器的叫法更是泛指:除微断以外的、一般在40A以上的塑壳、框架等开关。而空气开关倒象是微断系列的代名词了。
哈哈~!~!也是感觉罢,好像没有正式的界限

网友C:
断路器包含空气开关。
空气开关的名称是源于灭弧介质是空气,还有真空断路器,灭弧介质是真空;还有六氟化硫灭弧的高压断路器。
空气开关一般是容量较小或电压较低的断路器,可以在空气中很好地灭弧。中压常用真空灭弧,高压常用六氟化硫灭弧。

网友D:
空气开是因为用空气作为绝缘介质而得名,是一种习惯说法.实际上,空气开低压空气开关也叫低压断路器.关也分高压(少见)和低压两种.高压空气开关也叫高压断路器.它与高压接触器不同.

网友E:
不用区分,空气开关也是断路器.

网友E:
空气开关也是断路器.

网友F:
空气开关是一种利用空气来熄灭电弧。用空气作为绝缘介质的断路器。所谓断路器是可以切断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的开关。他有很多种。比如有油开关。真空开关。说得不对。望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G:
还没见过权威资料对那进行区分

网友H:
空气开关包括在断路器内,只是叫法不同。

网友I:
空气开关也是断路器,是断路器的一种

网友J:
曹大平的说法OK。
空气开关可以叫断路器,但断路器不一定是空气开关。

网友K:
其实,空气开关以前的叫法较多,而现在为了统一标准,基本上都叫断路器,在一些新的产品型号说明书中,一般较少叫"空气开关"了.

网友L:
认同曹大平的说法。
空气开关是断路器的一种,一般是用于低压,小容量的电路.
而高压大容量的要用油开关,增强灭弧能力.

网友M:
分类方法不同而已

网友N:
以前叫自动空气开关,现在叫断路器。Ie较小的现惯称空气开关。不过,好像也并没有去严格区分什么的。

网友O(2006-05-01):
学习了.谢谢!! 我的理解是低压断路器叫空开.

网友G:
请问:SF6断路器也是否可以叫空开

网友P:
断路器现在很多用,就是白色外壳的.型号一般都是以DZ47开头的.下面还会有如C20表示限流为20A的.空气开关一般都是那种电箱中会有一个很大的黑色的开关,有"分"\"合"二字的.

网友Q:
空气开关是不规范的叫法, 断路器是规范的叫法.

网友A:
 不同的环境与负载要选用不同的断路器,虽然电流一样.

网友R:
没有区别,空气开关就是断路器.一般叫空开,老是叫法

网友S:
楼上说的对.

网友T:
    断路器是用以保护和控制电力系统的自动开关.除能在正常工作情况下进行操作外,还能接通和切断短路电流.其分类以主触头动;静触头间的绝缘介质来区分。例如:空气开关,真空开关,六氟化硫开关,油开关等等。
    举例:DZ47-63;其中D为“断”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大写,(以下相同),Z为“自”。其意义为:自动空气断路器,47为设计序号,63为额定电流.又如:SN10-10;S为“少”,N为"内"其意义为:户内型少油断路器.第一个10为设计序号,第二个10为额定电压10KV.

网友U:
空气开关一般叫空开,老式叫法.现在基本都叫断路器了.
并且断路器包括很多种,含空气开关.

网友:
以前看一帖说空气开关不可以做开关用,而是只能做断路器用,请高手说明一下,那个观点对吗?

网友V(2006-10-06):
认同曹大平的说法,说的很专业,很通俗易懂,很权威.

网友V:
(以前看一帖说空气开关不可以做开关用,而是只能做断路器用,请高手说明一下,那个观点对吗?)
我们变电所里称断路器为开关,通俗一点说它是一个高级开关,兼有很多保护装置,可以分断大电流,带有不同价质的灭弧装置.而作为一般开关用绰绰绰有余.

网友W:
其实就是一回事,

网友X:
从作用看:
1、空气开关一般在小电流电路中主要起“隔离”和“保护装置”的作用,也叫自动开关,也叫空气断路器;
2、断路器有很好的灭弧能力,在电路短路大电流情况下,自动跳闸;在高电压、大电流电路中,常用作停电、送电,接通、断开负荷的操作电器;

网友Y:
断路器包含空气开关!

网友Z:
断路器包含空气开关,空气开关是以空气作为灭弧介质的断路器

网友AA:
空气开关就是断路器,断路器就是空气开关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我一般习惯叫断路器而且断路器是标准名称,空开只是一个俗名而已.总之,他们都是一个通断负荷电流,短路电流的开关元件.

网友AB:
支持刘工说法,个人认为在理论上并无明确界定!

网友AC:
认同曹大平的说法.

网友AD:
长见识了!

网友AE:
支持曹工的说法。

网友AF:
用一种比喻的讲法:断路器叫狗,而空气开关叫狮子狗!哈哈哈,让各位大侠见笑了!

网友AG:
现在大多数人都叫惯了,大都叫大的为空开,小的为断路器(c45)

网友AH:
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空开.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