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OMRON的位地址在组态王里怎么设置

楼主(2006-03-30):
我用的是OMRON CS1G-42H,像I/O地址 I:1.12   O:7.03  210.12  H21.00  此类地址在组态网里定义时该怎么设置它们的寄存器和数据类型?工程画面都设计好了,可是就在这里卡住了,急死了,请求高手指点指点,小女子感激不尽!

组态网帮助里有下面一段说明:
  2: IR0001
     寄存器:IR0001
     数据类型:USHORT
     变量类型:I/O整型
     说明:组态王中变量的类型为I/O整型,寄存器名为IR0001,对应于IR区中的第一
     通道,其数据类型为USHORT。

按此说法,我定义I:0.01该地址为  变量名:intest 寄存器:IR0001  数据类型:USHORT  变量类型:I/O整型  可是PLC里I:0.01已经接通,组态网里用模拟值输出查看intest这个变量显示值还是为0,为什么呀?我哪里做错了吗?

网友A:
朋友我也有同感,不过我用的S7-200,你现在找到方法了吗?给我说一下好吗?,朋友有你的联系电话吗?

楼主:
我也是别人指点了才知道的,方法如下:
变量类型:I/O实数
寄存器:CIO  例CIO100
数据类型:USHORT
这样CIO100读出来的是位地址100的总值,如果要读取或置位其中一位时,要用到bit、bitset函数。
例控制位100.12:
定义“第12位”为内存离散
第12位=bit(CIO100,13);    读取位100.12状态
bitset(CIO100,13,1);     将100.12置on
我用的是OMRON的,不知道跟你的是否一样控制

网友B:
定义“第12位”为内存离散,怎么定啊

网友C:
必须通过bit或bitset设置,各位注意,西门子地址是高低位是反的。

网友D:
可以直接把IO区的地址定义成USHORT型变量,最后可以用bit或bitset函数来对某一位进行置位或者复位,这样一点可以当16点来用,很好用。比如要把第O槽的第1位(也就是0.0位)置1,可以这样用biset(A,1,1)  A为对应的定义好的USHORT型0槽的变量。

网友E:
这样很节约组态的“点数”

网友F(2006-05-04):
请教各位大峡:
    我正在用组态王6.51开发一套系统,I/O设备包括两套OMRON CPM2A PLC,但现在定义PLC I/O变量(都为开关量)时,不知如何选择变量类型和数据类型.如PLC的输入为0.00~2.11,输出为10.00~12.07,对于PLC输入点要想在上位机显示,是不是只需要定义几个变量如IR000,IR001,IR002,然后再用bit把IR000,IR001,IR00各位取出来,是这样吗?我的理解对吗?小女急死了,请求请各位大峡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G:
小弟也是刚刚学习组态王,也是用欧姆龙PLC,不知如何选择变量类型和数据类型,请教--------谢谢

网友H:
我也是刚接触组态王,用的也是欧姆龙CPM1A PLC,请教各位大侠如何选择离散变量的寄存器类型来实现与PLC的通信? 谢谢

网友I(2006-10-24):
二楼说的是对的,先取出来,再分位,不过,二个最大值建议全部为99999.我一向如此.s7-200没试过.S7-300同上.
pengsave@yahoo.com.cn

网友J(2011-02-21):
0.00就是CIO0.00啊

网友K(2011-07-30):
可以定义函数,然后根据需要取出其中一位...比如:result=X&pow(2,y)  ,x 代表某寄存器,y就是你要取的哪一位.

网友L:
欧母龙的是挺麻烦的,我也鼓捣了好几天,大概方法就是楼上几位说的

网友M(2016-04-22):
王6.55和西门子smartPLC以太网(TC)通信详解,保证通信成

网友M:
6.55和西门子smartPLC以太网(TCP)信详解,保通信成

网友N:
在哪里设置   第12位=bit(CIO100,13); 是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里吗

网友O(2017-11-17):
大家学的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