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很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要用4-20mA信号 ?

楼主(2006-03-30):
为什么要用4-20mA信号 ?

网友A:
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较强,且4ma可以做断线检测。

网友B:
正确!支持!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较强,且4ma可以做断线检测。

网友C:
另外,导线都有阻抗的,所以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电压信号会有很大误差的.

网友D:
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较强,4ma改变了II型表在0ma和断线不易区别的问题.

网友E:
另外,大概是从限能角度和信号传输两方面考虑吧,可以做到本安,又可以实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