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合成氨装置二段炉热电偶侧温偏低的原因

楼主(2006-03-30):
如题
大概二段炉床层温度入口1100度左右,但显示为700多度,但以下床层的测温正常,900多度.在去过的另一个厂也存在类似问题
问:是探头插入深度不够?还是有其它的可能原因?大概哪几方面?

网友A:
SENSOR 的灵敏度,位置,型号,....

网友B:
在仪表测量部分没问题的前提下。是探头插入深度不够。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网友C:
工艺:二段炉的燃烧是在空气分布环出口处,也是温度最高的地方。床层最上面温度并不能达到1100度。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是什么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