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楼主(2006-03-30):
有一平台底部加热,为省电,人站在上面就给电,人下来就停电.请问各位我应该选什么电器元件做为控制!!!!

网友A:
银行、宾馆、酒店的自动门是用什么来检测人体的?就用那个可以吧?
随便说说,具体元器件不太清楚

网友B:
有钱就用光栅,要便宜就用光电传感器或者用压力传感器;个人意见

楼主:
光栅太贵

网友C:
....红外感应.光对管都行吧...

网友D:
用压力传感器或红外光电都可以的

网友E:
压力/光电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一种电阻应变计,不知可行否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个电阻应变计,不知怎么样

网友F:
20多元,就用人体感应开关.

网友G:
用压力传感器

网友H:
最简单可行的是装一个脚踏开关,
人一站上去就触动开关
多简单啊~~~多便宜啊~~~多好安装啊~~~~多好维修啊~~~~